鉴别贴,如何分辨你买的螺丝胶是真还是假

楼主(2017-10-31):
买胶这事,说大不大,但是买到了假胶,螺丝全部拆滑丝的无奈,还是很令人气恼的。

由于前段时间事情多长时间半退魔状态,以前买的很多胶都过期了。某宝重新买来后,给机队重新换了一遍螺丝。

结果。。。很多螺丝就此拆不下来了。。没办法火烧大法伺候,才把这堆螺丝拆下来,不幸很多螺丝直接滑丝作废。

最后只好老老实实找以前买胶的地方买来,除了价钱贵点,包装上啥区别也看不出来。

后来偶然把胶撒了,被俺发现一个鉴别的办法。

诸君看图

全家福,左边是假货。

全家福,左边是假货。

找张白卡便签纸,滴一滴在上面,左边是假的,明显比右边真的透明度要好

找张白卡便签纸,滴一滴在上面,左边是假的,明显比右边真的透明度要好

紫色(222)真的明显比假的流动性好,一开瓶子直接滴出来了

紫色(222)真的明显比假的流动性好,一开瓶子直接滴出来了

加两滴红的(263),静置5分钟效果

加两滴红的(263),静置5分钟效果

十分钟

十分钟

十七分钟后,假胶分层依然不明显

十七分钟后,假胶分层依然不明显

半小时后,注意紫色基本已经析出成粉饼状

半小时后,注意紫色基本已经析出成粉饼状

楼主:
真胶有个化残胶的功能
这个螺丝从飞机上拆下来,上面带着残胶(这种明显发白而不是粉末化的说明是假胶)

抹上真胶

用纸擦一擦,焕然如新

很多人说上螺丝胶螺丝断在里面,然后怪螺丝不好,其实这很多都是用假胶的结果

我12.9的芳生螺丝,用假胶一样拆滑丝,而真胶比假的拆下来容易的多。

这是一个带胶拆下来的螺丝(这上面的胶还是假的)

这是一个带胶拆下来的螺丝(这上面的胶还是假的)

抹上真胶

抹上真胶

拿纸擦一擦,焕然一新

拿纸擦一擦,焕然一新
来自 23楼

楼主:
再给大家看一下拆卸的对比图

真的胶拆下来的时候胶封会碎成渣渣,这样便于螺丝滑出,假的完全就是原样粘在螺丝上面,这样很容易就拧不出来滑丝了

真的胶,拆下来的时候胶封会碎掉

真的胶,拆下来的时候胶封会碎掉

用手摸一下很明显

用手摸一下很明显

这个是个用了假胶的螺丝,胶封完全粘在螺丝上,还有螺丝尾部经常有这种黄色的东西

这个是个用了假胶的螺丝,胶封完全粘在螺丝上,还有螺丝尾部经常有这种黄色的东西

楼主:
对比图上看出,高强度(红)263物理性状差别最小,越是低强度(紫)222,真假对比越明显,看样这胶的关键技术难度在于“可拆卸”,而不是“粘得牢”
手摸上去,假胶触感一致,接近油漆。真胶水性较大,摸起来(尤其是中低强度)有细微颗粒感。

我的测试室温在21.5度左右。

各位可以按照这个析出时间来看看自己手里的乐泰螺丝胶是真是假。

网友:
我一般不打螺丝胶,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还真没验过真假,不过好几年了,用下来没啥问题。

网友A:
买国产的 深圳蓝田的271绝B硬 不拿风枪根本不好使 这东西没假货 淘宝有旗舰店 不用纠结

网友B:
不会吧?这也有假?

网友:
买过8元包邮的,美国某泰,绝对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这也有假?

我假胶分别在两个地方买的,某宝上这东西真的50ml大概60-70块,假的卖二十几(一看就肯定假)到50多(我当真的买的发现是假的)都有。卖假的大部分人没比过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卖假货利润空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国产的 深圳蓝田的271绝B硬 不拿风枪根本不好使 这东西没假货 淘宝有旗舰店 不用纠结

这个不是这样说的。搞模型怎么可能不炸鸡不重装呢。
单从做胶这点说,粘得牢差不多是最容易做最没技术含量的,买永久性的红胶真的假的差不多用,越需要多次拆装的东西越要买真的。

真胶几个特点。一是可拆卸,拆的时候一用力胶封会碎成粉一样的,拧出来过程比较顺滑。假胶就像吃甜的东西粘了满手的感觉,半天拧不出来,极容易滑丝。

第二个特点,真胶再次打胶会将原来附着的胶立马化掉,如果你把上过真胶的螺丝再抹上一点胶的话,可以把螺纹擦成新的。假胶就永远粘在上面一坨,你如果想再拧一次的话半天螺丝都装不进去。

你找到真胶用过一次就不会再愿意用假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这样说的。搞模型怎么可能不炸鸡不重装呢。
单从做胶这点说,粘得牢差不多是最容易做最没技术含 ...

zap-z71和蓝天我都用过 没什么区别

网友:
更新:之前用手机看的,没有图片的解释信息,现在电脑登录可以看到楼主已经说清楚了那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抱歉!

楼主最好说清楚图中左右两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网友:
这玩意不贵啊,还有假货?

网友:
学习了,我的是8块钱包邮的,看来要换了

网友C:
正宗的243胶50ml装的一瓶大概60元左右,低于这个价的基本都是假货。

网友:
只用 zap 蓝色的

网友:
好帖,有用处,看来我一直用的假胶,难怪总掉螺丝

网友:
是真的还是右边

网友D:
拿个扭力扳手,真的假的测下力,光这么看也看不出真假在使用上到底区别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个扭力扳手,真的假的测下力,光这么看也看不出真假在使用上到底区别在哪

哥们你没认真看哈。

真的假的都能粘的死牢,关键在于拆的和重新装的过程

网友:
原来我一直用的假的

楼主:
真胶有个化残胶的功能
这个螺丝从飞机上拆下来,上面带着残胶(这种明显发白而不是粉末化的说明是假胶)

抹上真胶

用纸擦一擦,焕然如新

很多人说上螺丝胶螺丝断在里面,然后怪螺丝不好,其实这很多都是用假胶的结果

我12.9的芳生螺丝,用假胶一样拆滑丝,而真胶比假的拆下来容易的多。

这是一个带胶拆下来的螺丝(这上面的胶还是假的)

这是一个带胶拆下来的螺丝(这上面的胶还是假的)

抹上真胶

抹上真胶

拿纸擦一擦,焕然一新

拿纸擦一擦,焕然一新

网友:
补充一句,这东西都造假,真他妈不是东西

网友:
。。。这里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买的假货(因为根本没用过真货。。。以为就是这样的)。感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回帖留个脚印。

网友:
蓝田啊,便宜好用

网友:
我还说呢 n年前用过富丽飞机带的螺丝胶 防松效果好 也容易拆卸 后来用完了 淘宝买的7-8元包邮防滑更好 就是太难拆。感觉243和222差不多难拆 淘宝水深几十块钱的胶水不一定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宗的243胶50ml装的一瓶大概60元左右,低于这个价的基本都是假货。

可怕的是,高于这个价格的,不一定是真货。

网友:
表示用10块钱的340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固百利的243,感觉挺好的啊,拆卸也容易,没感觉有啥问题啊,淘宝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