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问题求助

楼主(2017-10-31):
买的XK110单机,配的14SG控,刚买来的时候很好飞,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飞机老是出问题,有时候是上电只亮红灯,对不上频。
有时候是上电红灯绿灯亮,对拼成功,但是推油电机不转,只有螺距。
有时候是飞着飞着就突然不锁尾了,自旋吊下来,在加油就只有螺距了。
有时候飞着飞着还有失控的情况。
我这个是飞机寿命到了么,买来差不多3个月了,摔了好多次,换过尾电机,主轴,横轴这些,但是电装这些没换过。
这个情况是飞机寿命到了还是主板出问题了?

求论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主板,或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或电调问题

谢啦哥们儿,我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补焊陀螺仪试试。

网友:
电机也有可能由于炸多了或震动大了导致虚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些,我买点电装来换了试试。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个遍没好,最后主板换了,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些,经过实验和观察,上电只亮红灯只要取下电调bec再插上就可以再次对频和红灯绿灯亮,每次推油电机不转拔一下电机线再插就好了,还出现的问题是大奖转,但是不锁尾,关油门再推油只有螺距,出现这种情况是启动的时候震动厉害,拆了旋翼头,上电多次都没问题,估计是陀螺震傻了。感觉这问题的根源还是震动太大了,跟买来的时候摔一下再推油电机不转一个道理,或者说压根儿主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以上只是猜测,希望对有相同问题的朋友有点点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些,经过实验和观察,上电只亮红灯只要取下电调bec再插上就可以再次对频和红灯绿灯亮,每次推 ...

老王是你吧!哈哈哈

网友(2018-01-03):
这个问题我知道。不对频和不锁尾。没油门。就是陀螺仪虚焊了。我之前一个主板不锁尾。自己换了6050。没焊好。就不对频。或者是对频电机不转,只有螺距。然后请朋友弄风枪重新补焊主控芯片和陀螺仪芯片。完美复活。。。害我重新买了一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