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季开始在学校用的航模教学机,实际教学效果非常好

楼主(2017-10-31):
      今年秋季开始在学校用的航模教学机,实际教学效果非常好,请版主和各位老师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翼展:550mm材料: 选择了魔术板材质, 很耐炸。电子设备:伟力911电装,双8mm空心杯有刷电机,前拉双桨, 遥控器用的是伟力911直升机或者伟力939等小固定翼飞机的配套遥控器,手感一般,教学够用,价格低,也可以用华科尔D7E刷机加a7105高频头的改装版遥控器,手感会更好,缺点是价格稍高些。
      重量:65克 电池:1s锂电池 200到300mah。公园飞3号 航模套材

试飞地址: ?spm=a2h3j.8428770.3416059.1#paction

                   组装步骤:

部件展示,升降舵面和方向舵面已经用热切割好v槽,方便用户制作。

主机身制作:先细致看机身板两面,选择粗糙些的麻面在正中央切割一条线,找到机身板的两个中间标志点,用直尺连接,用裁纸刀半切,不切透。

切割后,掰开。

上图显示掰开后效果

用几个三角形支撑在机身的中间,最大的一个三角形在机头,最小的在机尾,用少量热熔胶粘接。

热熔胶打上后,用手按住了,让结合处紧密接触,大概30秒,即可粘牢固。

三角形均匀分布在机身,即可完毕。恭喜,仓身飞机主体完成了。

成品效果。

成品机身
安装水平尾翼 垂直尾翼。

水平尾翼安装,结合部,镶嵌的榫峁都要打少量热熔胶,放平压紧稍等即可牢固。

垂直尾翼安装,先假组合观察结合处,然后在所有结合处打热熔胶。用三角板等定角度,让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垂直 固定。

安装好图

改装的超级版D7E,功能和指标与D10相同了。

楼主:
谢谢 观赏。多提意见

楼主:
谢谢,多提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多提意见

貌似是改控大师,盘锦!很有名

网友B:
教学育人,楼主赞

网友C:
设计得很巧妙!

网友D:
普及型,易于中小学生动手制作和小场地飞行!

网友E:
很不错的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改控大师,盘锦!很有名

谢谢,小技了,方法都是中外模友一起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小机

谢谢你的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及型,易于中小学生动手制作和小场地飞行!

感谢版主关注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得很巧妙!

谢谢你的称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学育人,楼主赞

一线教学 也是可以 督促自己,增加学习动力,动手动脑,并获得灵感的好机会

楼主:
谢谢 ,也是参照好多老模友的飞机 想出来的

网友D:
    王老师:为了让辅导员们看得更清楚,我将文字放大了!(内容不变)(除了作者只有版主可以编辑,我总是将好文章字体放大,让读者方便。)
向您能将制作设计图纸提供给老师们,有些学校有激光切割机,就更方便了。为了引起读者注意,技术图纸另立标题,另发,不要放在本帖后面!
    我代表航模辅导员们,感谢您对本小区的热情支持!希望继续介绍您的宝贵经验!
    七十六岁的老航模辅导员向您学习了,您的设计研究对普及开展遥控固定翼入门会有很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王老师:为了让辅导员们看得更清楚,我将文字放大了!(内容不变)(除了作者只有版主可以编辑,我总 ...

好啊,放大文字啊,好的

网友:
请问老王:这911的接收能带动两个8520电机吗

网友F:
911主板电调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911主板电调的输出电流是多少呢?

电流我也具体不知道,能带动两个 75mm的桨

网友G:
很好,v型槽机身,是否可以做成v尾,这样尾翼和机身可以做整体的?不过好像没有v尾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v型槽机身,是否可以做成v尾,这样尾翼和机身可以做整体的?不过好像没有v尾混控。。

v尾也可以, 遥控器用 高级一点的, 就能设置 上混控了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淘宝有卖华科尔改装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淘宝有卖华科尔改装遥控器的?

是啊,你好

网友H:
不错,以后有机会光临你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以后有机会光临你的淘宝店。

欢迎

网友:
不错,非常好,孩子们兴趣很高啊。

网友:
楼主我一直玩小鸡,这机子看着啊不错能分享下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