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像真船在制作过程中环保的问题,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17-10-31):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还处于练手阶段,说起做船的想法主要还是因为孩子喜欢,但是最近在制作的过程发现,从用胶蒙皮到刷环氧树脂再到刮原子灰,上色,我是越干越害怕。有朋友问你怕啥?没别的就是甲醛一类的有害物质,没办法家里有小孩啊。所以想请教大家,在材料上的选择如何能做到环保。
1、是不是太棒胶是最环保的了?
2、原子灰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性的是不是能好一些?
3、环氧树脂有什么好的品牌吗?
4、上色用什么漆好,既能达到美观又不失环保?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我感觉无论是用什么材料都不能保证完全环保,最好不要在家里做,没条件可以买成品,虽然贵点,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吧。

网友:
这些东西都是化工类的,肯定有副作用啊 。太棒也是有味道的,如果你在家里用,半天都散不掉。就是大人都受不了,别说小孩 了
所以说 你在做的时候,在露天啊。。。

网友A:
还有环氧也是难闻,,特别是玻璃纤维,,千万别让小孩子碰,那东西沾身上了,痒死了,还不好弄掉。
如果真被玻璃纤维沾身上了,不要乱抓,试着用比较粘性的东西来回的在身上滚。
这些是切身体会。。

网友:
我想知道,在刮完原子灰后还需要刷一层环氧?然后再上色?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醒,看来还是得远离孩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醒,看来还是得远离孩子啊

在阳台上弄吧,弄完后晾在阳台上,注意通风,我都是选择在孩子睡了后弄,一来不让他接触,二来晚上弄完后,第二天早上基本上就已经干了,味道也散的差不多了。操作喷漆和刮灰时戴上防毒面具,除了保护家人还得保护好自己。

网友:
这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没有绝对的环保,只要做就会有危害,如果做好了,放置一段时间就比较安全了,可以和孩子一起放船,观赏。
制作的过程我都是在楼下的空旷地带进行,材料都放在地下室,腻子也就是原子灰在没有使用之前味道最大,尽量一次性用完,别储存。
戴上口罩,手套,眼镜,穿上工作服。不要做得太多,劳逸结合,安全第一。
仅供参考。

网友:
甲醛?这东西和原子灰里的苯乙烯一比爆弱了。加强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环氧也是难闻,,特别是玻璃纤维,,千万别让小孩子碰,那东西沾身上了,痒死了,还不好弄掉。
如果真 ...

洗热水澡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