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这种山寨F4飞控的吗,请问电调程序不认咋办

楼主(2017-10-31):
我现在刷的是OMMIBUSf4 的固件,但似乎不是这个配套的。不知道这个配套的有没有(我刷了AIRBOTF4和REVO的固件,都能用,但是电压识别不了。这个OM的电压可以识别)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的吗

另外就是BLHELISUITE软件连接不了电调。电调插这个板子上。

网友:
OMNIBUS F4  刷这个固件,妥妥的

网友:
我有一块这板子用不了福斯IBUS,无语了,以前有一块可以的

网友:
刷之前可以version看下原版什么固件之后再更新,避免错误固件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