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富斯i6s怎么改用锂电池供电,有改过的朋友们嘛???

楼主(2017-10-31):
i6s是用四节干电池供电的6v,锂电池要降压到6v请问怎么弄,因为每次出去飞都要买上好多干电池,比较浪费钱,,,

网友:
大哥 买几节艾乐普充电电池有多难呀,我感觉镍氢充电电池比锂电好,忘记关控也不会弄坏电池

网友A:
两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串联应该可以。

网友B:
我用2S  800MAH锂电,直接从控的电池+_ 接个头子出来就OK 了。

网友A:
帮忙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找的。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S  800MAH锂电,直接从控的电池+_ 接个头子出来就OK 了。

不用降压???

网友:
这么简单,装一个电调。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串联应该可以。

对,磷酸铁锂+占位桶,好用也便宜

网友:
不用降压,这些控大多带稳压。我拿到控第2天就改2S锂电了,直接接的。

网友:
2个5号锂铁电加占位桶,充好4颗带出去就行了,600mah一个可以飞一整天了

网友(2023-06-21):
引用 网友B:
我用2S  800MAH锂电,直接从控的电池+_ 接个头子出来就OK 了。

你好,800mah  7.4v的可以吗?不需要降压模块吗?

网友:
淘宝现成的可调电源,LM2596模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