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av2无法起飞

楼主(2017-10-31):
问下各位大佬 S550装机调试好试飞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推油门桨会转 但是推大油门却不会起飞 只是飞机更抖而已
请问是什么原因

一号电机逆时针转 没错吧
ps 朋友组了一架 一号电机是顺时针转的 可以起飞 难道我转向弄错了?

网友A:
恭喜你,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方向

电机转向跟你标的好像没毛病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跟你标的好像没毛病啊

但是桨有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桨有毛病啊

梦醒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
完美避开了所有转向

网友:
桨装错了

网友:
再检查一下电机转向,机头两个电机向内转,机尾两个电机向外转

网友:
浆方向全是错的

网友:
自锁桨不会装错吧 , 是电机装错顺序

网友:
建议多看看用户手册吧

网友:
戳到了我的笑点

网友:
我竟无语了

网友:
明显电机也已经装错了

网友B:
精华贴,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华贴,顶了

反面教材

网友(2018-04-12):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完美避开了所有正确方向

幸好是全都反了,要有一个没反楼主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