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ix哪家的好一点

楼主(2017-10-31):
rt   乐迪家和权盛家的哪个好一点,两者差价在150左右

网友A:
没啥区别都可以,别买权盛2.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区别都可以,别买权盛2.48

嗯嗯,我知道要买2.4.6

网友:
我买的是原版的,但求一个稳定

网友B:
2.4.8的怎么了,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8的怎么了,求科普

2.4.6用的是原版供电,成本高2.4.8是国产的,成本低

网友C:
别买全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买全盛

能说一下原因吗

网友:
两个都不要买

网友:
雷家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两个都是垃圾  买雷迅吧

网友:
我用乐迪二个了,价低、稳定和好用。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