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哪里能调锁尾感度?

楼主(2017-10-31):
都说第五通道是锁尾感度,可是伟力110第五通道却是六轴三轴切换,那么锁尾感度如何调?

网友:
好象控里选项里可调

楼主:
还真的找不到,第几个通道呢?

网友:
如果你是用的X6控那就看图

楼主:
谢谢,我用的华科尔加高频头

网友:
d10刷d同问,看来,是不是高手都不用华控呢。

网友:
貌似寫死的
不能調

网友:
楼上大大正解

网友A:
请问对应其他没有锁死感度的飞机是怎么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对应其他没有锁死感度的飞机是怎么调呢?

调陀螺仪参数,各种陀螺各种方式,这个一言难尽,你要想了解,搜一下论坛会有很多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陀螺仪参数,各种陀螺各种方式,这个一言难尽,你要想了解,搜一下论坛会有很多帖子

谢谢回复。

楼主:
看来锁死了。飞过450了再给孩子飞小鸡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对应其他没有锁死感度的飞机是怎么调呢?

換尾管長度
小雞除了華牌跟亞拓
原廠沒有幾個可以調的
會出問題多半機械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