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楼主(2017-10-31):
  前辈们!帮忙看看这警告提示怎么解决。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天线,天线报错,断了吧

网友:
遥控器天线问题

网友A:
frsky X9Dplus 天线焊接工艺要求很高,自己改sma接头成功率很低,改好了,发射功率啥的也有影响不能和原厂比了。
原装天线其实还是靠谱的。如果你有要求,建议买SE版本焊接好sma头子的,再加装5dB天线。

网友:
返厂靠谱

网友:
你都对他做了什么快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sky X9Dplus 天线焊接工艺要求很高,自己改sma接头成功率很低,改好了,发射功率啥的也有影响不能和原厂 ...

那是你们改的馈线匹抗和天线匹抗没匹配,信号有损失。天线焊接工艺倒是一点都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们改的馈线匹抗和天线匹抗没匹配,信号有损失。天线焊接工艺倒是一点都不高。

是的,但是现在手头没有设备,没法知道怎么匹配呀。

网友(2018-10-11):
引用 网友A:
frsky X9Dplus 天线焊接工艺要求很高,自己改sma接头成功率很低,改好了,发射功率啥的也有影响不能和原厂 ...

那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