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两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7-10-31):
今天在X宝上买了一块遥控器锂电,3S,2200Mah,8C,买回来量了一下电压是3.85V,放在JR DSX7上面显示电压11.6V,这个电池要用到什么电压时充电?充电时要充到多少伏?能充到4.2V吗?遥控器电池充满了,因为放电缓慢是不是很容易怀孕?谢谢了!

网友A:
低C的鼓包慢,3点85是保存电压,基本算半电把。不低于3点7,每片电压

网友:
可以充到4.2

楼主:
谢谢你了,充到4.2,一段时间不用,不会怀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充到4.2,一段时间不用,不会怀孕吗?

控电我的就这么样放置,没怀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C的鼓包慢,3点85是保存电压,基本算半电把。不低于3点7,每片电压

谢谢了!是不是要充到4.2,一段时间不用不会怀孕吗?还是像锂电那样,不用了还要放电,那样就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电我的就这么样放置,没怀孕的

好滴,谢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是不是要充到4.2,一段时间不用不会怀孕吗?还是像锂电那样,不用了还要放电,那样就麻烦啦

用的少我一般用保存电压。用完就冲到保存电压,天天用就充满

网友:
我充到了12V,三个月连用带不用一点都降不下去,很容易怀孕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看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冲到保存电压比较靠谱,谢谢!

网友:
最好买专门针对遥控器的锂电池,放电倍率差不多只有0.5c到1c,那样满电保存也不会鼓包。

楼主(2017-12-13):
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用我的JR遥控器自带的充电电源充电,充了一宿最高充到11.9V,安全电压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