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大师推荐机型

楼主(2017-10-31):
飞了两年多航模了,从FMS魔鬼一直飞到3D70E,不想上汽油机了,飞一下太麻烦,飞了几次屹立的T45觉得好玩好飞,想进阶下飞70涵道,目前看上了70涵道里面飞翼的YK130,FMS的YK130、F16、阿凡提,黄赛的70毒蛇,最终目标是想飞90涵道的YK130和F16,求大师们推荐70机型

网友:
米格15啊啊啊

网友A:
70涵道推荐飞翼的F16

网友:
浅尝辄止挺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涵道推荐飞翼的F16

大神飞过吗,稳不稳,我看70的F16没有襟翼,降落速度快不快,失速点高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飞过吗,稳不稳,我看70的F16没有襟翼,降落速度快不快,失速点高不

f16的升力非常好,没有襟翼可以做到比带襟翼的yk130更低的着落速度,还有推荐卖普通版的,再升级一下减震起落架,用2600mah6s电池。妥妥的

网友:
70雅客很安逸 基本无压力 f16也可
75毒蛇属于高速机 降落失速严重 谨慎

网友:
kt板改一架练练手

楼主:
那我就买个F16吧

网友:
为什么不上80涵道呢?70的起落架不够像真,80以上的就很像真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习得精华,飞到后面都是弃涵道而转3d,你却从70e转向涵道!70e能飞航线可不算飞过了70e,

网友B:
70级别不建议飞这些,个人感觉FMS阿凡提是首选。70级别的F16和T45姿态都很难保持,空中飞行晃动会比较厉害。70阿凡提熟练以后直接上90F16,相信我飞机越大越稳定。只是比较烧荷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0级别不建议飞这些,个人感觉FMS阿凡提是首选。70级别的F16和T45姿态都很难保持,空中飞行晃动会比较厉害 ...

70阿凡提好飞又好看,但是那个脆弱的起落架真不适合新手,我觉得!

网友D:
我首架涵道也是飞翼70F16,虽然买6s专业版,但飞机到手后换上了标准版的4s涵道飞。目前用4s2600、3500和6s2600都一样可以飞行和做动作。该飞机测试过如果用襟副翼混控打开襟翼的话,升降舵必须混控实现副翼功能,不然打开襟翼后飞机难以滚转。另外这机不易失速,降落可以不开襟翼带油降也不难,好飞好降。建议入手,为你以后飞90F16做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阿凡提好飞又好看,但是那个脆弱的起落架真不适合新手,我觉得!

说得对,fms70阿凡提除非换跪式起落架,不然容易跑偏和铁丝容易变形!身边多个朋友的70阿凡提已经有这问题

网友:
另外如果入手飞翼70F16,建议换减震起落架,除了更像真,练起降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首架涵道也是飞翼70F16,虽然买6s专业版,但飞机到手后换上了标准版的4s涵道飞。目前用4s2600、3500和6s2 ...

那里有开了襟翼还做滚转的?

网友:
FMS 阿凡提。原因很简单,FMS的70mm涵道动力相对同级别高不少。涵道飞机推力大有保障,其他的就要靠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