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台风做有点粗糙

楼主(2017-10-31):
图纸用的是纸模的图纸(纸模不加以改装很难做)改来改去就这样了(我的打印钱)希望好飞。翼展750mm,电机在2208,2212,2216,之间徘徊,等试飞了看看哪个效果好

网友A:
板机?重心调好应该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重心调好应该好飞

对,板机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哪天我也做个歼10的纸模飞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很不错,哪天我也做个歼10的纸模飞机玩玩。

可以,我觉的瑞典鹰狮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我觉的瑞典鹰狮也不错

你这不是台风吧,是幻影2000吧 。台风有鸭翼。

网友:
飞机设计师

网友:
电机配置不用纠结,跟着起飞重量走,动力越足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台风吧,是幻影2000吧 。台风有鸭翼。

还没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加呢

全动鸭翼吗,加了以后你怎么混控?还是静态鸭翼?

网友:
大致看来,2208应该可以放弃吧,就2212或者2216。

看外形阻力不算太小了,推力不嫌大。

鸭翼准备固定还是全动?对全动鸭翼的效果有兴趣。

网友:
2208可以,但最好用朗宇的电机,还可以上六寸浆,电池搞小点。爆力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动鸭翼吗,加了以后你怎么混控?还是静态鸭翼?

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动鸭翼吗,加了以后你怎么混控?还是静态鸭翼?

我这鸭翼不会动,见有人弄过会动的,需要混控

网友D:
好看,台“方",造型硬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看,台“方",造型硬朗

好方。。。

网友E:
我选的话,必须的2216,不用来回折腾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选的话,必须的2216,不用来回折腾换电机

英国皇家空军,小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