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怠速进场,油门一直在怠速和低速之间,高度太高,加油复飞,发动机熄火了

楼主(2017-11-01):
飞机怠速进场,油门一直在怠速和低速之间,高度太高,降不下来,加油复飞(猛的推油门杆),发动机熄火了,这现象正常吗?老玩家指点下

网友A:
发动机没调好嘛,也许是怠速油针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没调好嘛,也许是怠速油针太低了。

我怎么觉得是怠速油针富油了,导致发动机积油过多,导致熄火

网友:
地面调试看怠速转数和怠速时间,稳定且时间长才能升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怎么觉得是怠速油针富油了,导致发动机积油过多,导致熄火

如果是富油,你推油门不应该是熄火,而是油门反应迟钝。推油熄火就说明油料没跟上嘛。

网友:
急推油门熄火多数是贫油,调大点低速油针试试

网友:
低速油太多一推油也会呛死

网友B:
啥飞机,啥发动机?
地面没调好,加油熄火一般都是富油,但不一定是副油针的事,副油针是在主油针调好的基础上调的。
主油针调发动机的最高转速,副油针调发动机的连续性,副油针调好了,猛推油门发动机转速响应很快,没有停顿的
并且,飞机不大的话,油门推到最大,把飞机竖起来,翻过来,模拟空中可能出现的姿态,看转速有没有变化,多半都是有变化的,再继续细调,这个时候的发动机状态才是可以上天的状态

楼主:
大金星 os46的发动机,谢谢各位高玩的建议,继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飞机,啥发动机?
地面没调好,加油熄火一般都是富油,但不一定是副油针的事,副油针是在主油针调好的基 ...

可以确定的是大油针没问题,小油针有点富油,因为低速巡航的时候,发动机有点喘,只是没熄火,我也不敢调试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大油针没问题,小油针有点富油,因为低速巡航的时候,发动机有点喘,只是没熄火,我也不敢调 ...

我的os46低速也喘,是富了点,后来调贫以后,怠速急推油又熄火,所以就又调到低速富油,但是怠速下不能转速过低,转速过低急推油也会熄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金星 os46的发动机,谢谢各位高玩的建议,继续调试!

较时间怠速再次加油前应该抖油,这其实是内燃机不论大小较普遍的技巧,汽车陷车 或者半坡起步司机会轰两脚空油门可不仅仅是为了拉风,航模在怠速的时候应该时不时轻轻抖油,不然要突然加油时往往来不及,这是油电的区别

网友D:
根据玩儿车的经验,低速油针有点富油的情况下,逗油(闪油),可消耗掉富油,不熄火。当然这手法飞机上不一定适用,因为要复飞时都很急,1秒钟也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较时间怠速再次加油前应该抖油,这其实是内燃机不论大小较普遍的技巧,汽车陷车 或者半坡起步司机会轰两 ...

什么叫抖油,指的是闪几下油门吗?昨天降落(在空中飞一直是小油门飞的,感觉发动机里面有很多积存的油)到地面后 我又打算继续滑跑起飞,缓慢加油,飞机还没起飞,在加速的过程中又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玩儿车的经验,低速油针有点富油的情况下,逗油(闪油),可消耗掉富油,不熄火。当然这手法飞机上不一 ...

发动机每次启动的时候  要插着点火器  轰几次油门,不能一启动发动机,马上拔去点火器,发动机很不稳定,加油门很容易熄火,  我这个发动机在空中从没熄火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动机每次启动的时候  要插着点火器  轰几次油门,不能一启动发动机,马上拔去点火器,发动机很不稳定, ...

这是因为缸还晾,火头还弱,见油滴就灭。
着车轰油就是让缸温迅速上升,还不存油的办法。
空中一直大油门,不存油。
小油门就不一样了,说明你怠速油针有点偏富。不用太仔细调,闪闪油就可以消耗掉,如果还富,那就是太富了。

网友E:
油机真是烦,但是无刷电机没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缸还晾,火头还弱,见油滴就灭。
着车轰油就是让缸温迅速上升,还不存油的办法。
空中一直大油 ...

明白!感谢兄弟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机真是烦,但是无刷电机没那种感觉

电的 油的都玩 各有个的优点吧 都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的 油的都玩 各有个的优点吧 都不错了

但是油机油污染,使用成本也高

网友:
说清楚了吗?

网友:
应该是富油了,油针 调调吧

网友(2019-09-06):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抖油,指的是闪几下油门吗?昨天降落(在空中飞一直是小油门飞的,感觉发动机里面有很多积存的油)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