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直播:组装德国ScaleART MAN TGS EURO 6款6*6三向自卸车

楼主(2017-11-01):
本文由Vidct(机器杰克)原创
转载需经作者许可,谢谢!

有些梦,似乎还未实现,那么它便可能成为永恒的美好。偶尔想一想,也挺美妙。
有些梦,在恰当的时候,变成了现实,真切的存在感给人以无限的满足。
梦,是奇妙的东西。无论,得与不得,都是美妙的体验。

能组装像ScaleArt这样复杂工程车辆模型源自于我童年的一个梦。
我曾梦想组装一台如真车般复杂的模型车,细致到连车轮上的每一颗螺丝都要亲手锁紧、U形大梁、减震、传动轴、变速器、遥控器……
在我念初中的时候,便绘制了一张“蓝图”,细致到每一个部件的形状、结构、电路的布局……甚至为了解决遥控的问题,我开始自学无线电,自制电路板焊接电子元件。虽然,蓝图终没能变成现实,但那一抹美妙,时常萦绕心中。

了解到德国ScaleArt这个品牌,始于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正所谓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应,那时我正在网上闲逛,碰巧被一款异常精美的工程车模型吸引。
我展开了追根溯源般的搜索,“ScaleArt”这个关键词被我锁定。ScaleArt位于德国,专门设计生产液压工程机械模型,其商品以“复杂”和“像真”著称。那个美妙的梦境,逐渐清晰起来,这正是我魂牵梦绕的东西。

直到四个月前,我向德国ScaleArt直接下了订单,订购了一台MAN 6*6三向自卸车。该车为MAN TGS系列的欧6款车型。

这是订单部分内容的截图。
ScaleArt首先会给你一张完整的配置表,所有配件都是选配的,当然有很多配件是必选的,例如:大梁、车轮等。选装配件非常多,配件全部是英文名称(少部分名称还混杂着德语),这些名称对应什么产品对于新手来说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但我有个好方法,就是在ScaleArt的在线商城(https://www.scaleart-shop.de/)搜索货号,通过图片对比来确认是不是需要的配件。与ScaleArt确认好订单后就可以去银行通过国际汇款方式支付货款了,国际电汇每次的手续费是150元。ScaleArt的出货速度非常缓慢,配件通常要3周以上,整车散件在3个月左右,整车装配好出货需要6个月左右。而这个时间并没计入运输时间,从德国运往国内大约需要20天左右。

ScaleArt虽然有一个在线商城,但如果要订整车的话,是不能通过在线商城来订购的。ScaleArt给到我的完整配置表,远比在线商城的选单更丰富、复杂、精细。即使你在它的在线商城下了订单,最终的订购也不会以在线商城的项目为准,而是以线下订单确认为准。这一点对于打算去ScaleArt订整车的朋友需要格外注意。

等待了四个月,我终于收到了这个箱子。在经历了长途运输之后,包装箱的外观显得有些破旧不堪,里面的东西是否安然无恙?

打开包装箱,内部填充物很多,但是仍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木箱,木箱的锁扣已经脱落,好在零件都散落在里面,找到后还能修复。

蓝色盒子里是驾驶舱(车头)组件,ScaleArt的全金属车头是非常大的卖点之一。

零件非常多

车头框架采用锌合金压铸成形,每个零件的重量都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做工非常精细,把真实卡车的外观模仿得惟妙惟肖。
我没有选择ScaleArt的原厂喷涂,但ScaleArt在出货时已经为我喷涂好了底漆,这对后续喷涂面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惊喜!
ScaleArt的原厂喷涂价格其实并不算贵,但自己喷涂的好处是可以自己控制喷涂质量和选择特殊的效果。
自己喷涂的最大问题是,你需要花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与喷涂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但当看到最终的效果时,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您可以在后面的内容中看到喷涂的过程。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前保险杠断裂。第一时间向ScaleArt反映了情况,当天ScaleArt便为我从德国补发了一个全新的保险杠。

ScaleArt的所有零件都有编号,以零件袋的形式打包。
我对照订货清单进行了检查,一个不少。

网友:
精彩!后续呢?
<

网友:
中歐班列拖回来的吧!能跑4个月?工厂临时产的!

楼主:
ScaleArt,这个名称应该有特殊的含义,Scale=比例,Art=艺术。
ScaleArt代表着:按比例缩小的艺术。
看一个事物的心态,决定了对待它的态度。
组装这台车,如果不用艺术品的态度来对待,可能会错失许多有趣的体验。
没错,我订购的这台车是全散件的,完完全全需要自己组装和调试。

ScaleArt也提供了德国原厂组装服务,也就是可以提供“到手玩”的配置。工厂收取的组装费用不低,初看会觉得很昂贵。
但是只要你有机会亲自动手装配它,就会能体会到收费的合理,因为装调难度的确非常高。

上表是ScaleArt的调装费用,货币单位是欧元。

你或许能在网上找到不少欧洲玩家的ScaleArt装车贴,但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是由中国玩家用中文记录的详细装车过程。

你会在我即将发布的帖子里,分阶段的看到我组装这台车的整个过程。我会用最高的标准来装配这个商品,因为对我来说那实在是一件很过瘾的事。在您看关注这篇贴子的时候,您将成为为数不多的能看到装配ScaleArt三向自卸液压工程车全过程的人。对于模型玩家,尤其是工程机械模型玩家来说,这都是一次不容错过的机会。我会在贴子里,尽可能详细的讲解,同时也会让你看到我对原车设计的一些创新优化改造,对于您将来装配它,或者装配其他模型,都具有借鉴的意义。

下面就让我们正式开启装配之旅:

工程名称:MAN TGS 3-axle tree way tipper
制造商:ScaleArt
主要配置:3速变速箱、3向可遥控转换自卸后斗、TGS欧6规格车头、KingBus总线灯光控制系统、Commander遥控系统

我并没有完全按照说明书的顺序来进行装配,因为这台车的车头并没有进行任何涂装,所以我的装配步奏是从喷涂开始的。把喷涂放在最前面,是因为需要等待油漆老化。在等待的这段时间进行其他配件的装配,充分利用好时间,才能提高效率。写在前面的内容,你将会看到一些像是在制作静态模型的步骤,这和制作动态模型的心态有很大不同,因为我是用艺术品的态度来装配这个模型,而不仅仅是装完它。

此外,我的装配依照先局部后整体的思路。先着手于细小零件的组装以便随时待用,再逐步过渡到总装。

ScaleArt车模的大梁是用厚度为0.6mm的不锈钢材料制造的,而不是用的铝合金。我非常欣赏这一点,因为不锈钢能完美模拟真实卡车大梁的扭曲,而铝合金用在模型车上就显得太硬了,反而失去了真实感 。在装配之前,我对它的表面进行了打磨,增加粗糙度,以利于后期喷涂时提升油漆的吸附力。在还没有进行组装前进行打磨是最方便的。

打磨前后的对比

驾驶室零件准备

每个座椅由以上零件组成,注塑零件非常精细。采用了两种默认的颜色,黑色和灰色。

这张照片里还包括了仪表台的部分零件

座椅靠背和车门内饰板

对塑胶件进行必要的打磨和清扫

喷涂完成后的样子
喷涂对提升塑胶件的质感具有很大的意义
如果你不想让塑胶件看上去“太塑胶”,那么喷涂合适的涂料能够改善

座椅组装完成
座椅上的细节很丰富,有椅背调节器、安全带接口等

接下来进行仪表台的涂装操作,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张MAN TGS的内饰照片,我准备参考这种配色来做。

把仪表台喷涂成消光黑色

然后进行遮盖,喷涂第二种颜色,也就是消光灰色。
但我并不想把这里喷成灰色,因为我手上没有适合的理想深灰色,只有浅灰。
所以我选择了奔弛同款月光石灰色,喷涂完后,再通过消光处理,最后呈现的效果非常理想。
后来我把之前喷成灰色的车门内饰板也喷成了月光石灰色。

月光石灰内饰板

装饰贴纸准备

贴上

背面用少量电子硅胶固定

双色中控台

ScaleArt在这里预留了一个发光二极管的安装孔,我决定把它利用起来为仪表台提供背光照明。

效果不错,不过漏光有点严重,需要进行适当处理。

散光反射贴纸

黑色硅胶封漏光

背面也用黑色硅胶封住缝隙避免漏光

效果还行

微弱的光,正是我需要的光照强度。

以为这样就完成了吗?
还没有,我准备进行细化它。

楼主:
喷涂第三颜色:银色
还缺少一个空调出风口

没有特别好的装饰材料,于是我决定画一个:

用胶水把它粘在中控台上

除此之外,还有银色条条的下口比较毛糙,我准备用细铜管来对它进行收口处理,如下图:

把细铜管喷涂成黑色,然后用AB胶把它粘在中控台上

完成后的样子
到这里我就把仪表台修饰完了
需要特别提醒玩家,仪表台的塑胶材料比较光滑,喷漆前务必充分打磨,不要重蹈覆辙——我没有打磨直接喷漆,后来发现喷上去的漆挂得不稳,极其容易被遮盖带扯掉。你可能还发现“空调”的样式变了,是的,我找到了一张MAN  TGS空调出风口的照片,然后缩小打印,效果比绘制的更真实。当然,这东西不能细看,远观即可。

楼主:
车顶照明灯,采用的是LED发光管,工作电压7.2V。
架子是金属的,灯杯是塑胶的,做工很好,但是价格非常贵。

主要零件构成

组装难度不高,但是零件特别细小。

装配完成

固定螺丝非常精细且美观

不过LED板用双面胶粘并不牢固,没过几天就掉了。
我采用了硅胶来固定,上图中黑色的部分就是硅胶。
等硅胶干透后,再用镀铬漆进行表面覆盖装饰。

完成!

接下来要进行有难度的操作,就是要在车顶上为这款射灯打安装孔。
它的支架需要打两个M2.0的孔。每只灯有两条很细的电线,需要从车顶上穿到驾驶室内,需要分别打4个M1.0的孔。一共需要打6个孔。
这些孔打在什么位置很关键。

经过仔细斟酌,确定了打孔位置,见上图的黑色标记。

用M1.0的钻头进行打孔

6个孔全部打完
左右顶部的大孔是用来安装旋转工程灯的,也需要自己打。

定位辅助蹬车扶手的打孔位置

完成打孔,见上图红圈位置

预装测试

遮阳板组装准备

先装固定架喷涂成黑色,上图为喷涂固定方法。
旁边的铜钉子是ScaleArt提供的安装钉,但这个材料很不易于装配。
由于钉子的直径较大,而遮阳板上预留孔直径偏小,第一次装就把遮阳板安装孔撑爆了。
于是我采用了自己准备的特制M1.0外六角铜螺丝。

喷涂完成

安装自己定制的M1.0外六角铜螺丝,螺丝的丝牙和遮阳板预留空刚好匹配。

固定好支架

涂少量AB胶固化

完成

楼主:
车头零件在出厂时已经喷涂好了一层底漆,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层底漆,喷涂难度会加大不少。底漆的主要作用是提升油漆的附着力。
喷涂在金属上的油漆,附着力会比较差。而ScaleArt的原厂底漆做得非常好,使劲刮也刮不掉。

我采用的是汽车漆来进行喷涂

放架

恒温烘烤72小时

完成品水润光亮,色彩饱满。

不过在喷涂上面的零件时我遇到了大麻烦——掉漆。
这些塑胶件在出厂时没有喷涂底漆,而我在没有打磨的情况下自己喷涂了底漆和面漆。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喷好的漆一刮就掉。我只得把喷好的漆先洗掉,然后对这些塑胶件进行打磨,上图就是粗打磨后的效果。

重新喷漆后的效果

网友:
车顶背面也是白色的原厂底漆

喷涂成深灰色更合我意

在车顶后侧喷上编号

在发动机和车头侧面组件上喷上编号

在车头后背打两对孔,分别用于安装后照射灯,和便于电线穿入。

把探照灯外壳喷涂成消光黑色,去掉塑胶质感

网友:
准备好加高排气管的零件

主体材质是塑胶的
估计开模时间比较早,模具精度感觉比较差

完成消声器安装
消声器里面预留了扬声器安装位置
但是我们不会把杨声器安装在这里,而是安装在车头里面

这里需要手动打一个孔,稍后你会看到用途

安装好加高排气管

安装好排气管加强支撑杆和防烫保护网
按说这样就算安装完成了,但我又把它拆了,为了改变一下颜色。

这是需要改色的配件

打磨

打磨完成

喷涂灰色底漆

喷涂成消光黑色

喷涂成银色,金属件和塑胶件同时喷涂,以确保质感相似

完成!
外观看起来好多了

楼主:
车顶盖内是原厂喷涂的白色底漆

我更喜欢这个位置是深灰色的

喷上编码

发动机和车头侧板也喷上编码
后续在大梁上也会喷上编码

车头后背打孔安装照明射灯
分别打了两种对孔,一个用于固定射灯,一个用于穿电线

射灯喷消光黑色,以消除塑胶质感

安装后视镜

安装完成

车门看上去少了点什么,对,那就是车窗的密封条,通常这个零件在真车上是黑色的。
ScaleArt实际上已经在车门上预留了密封条的线条,但并没有为玩家提供合适的材料来制作这个效果。
大概是希望留给玩家自由发挥吧!
既然我把它当艺术品来对待,那就按艺术品的标准,把它做得更精细一些。
接下来我要介绍如何制作密封条效果。

首先用遮盖纸进行处理。先贴直线条,再剪裁合适的阴角和阳角填充转角。

真车的密封条是双面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双面都贴。

然后进行其他部分的遮盖保护

用喷笔进行喷涂,喷涂完色漆,再喷一层消光加以保护

撕掉遮盖纸,显出庐山真面目
小瑕疵在所难免,后续还需要用打磨膏进行细化处理

背面的效果

最终的效果

出厂时前杠和灯杯的默认效果是上面这样的
灯杯是在ScaleArt喷涂的银色漆,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且有很多细纹
我准备对它进行优化处理
以下介绍方法:

首先进行遮盖处理

然后喷涂镀铬喷漆,略微喷厚一点,细纹就全部消失了,效果很理想
虽然还不能做到镜面反光,但要比原厂效果好了至少一倍以上。

最终效果,你看如何?

楼主:
我选装的是加高排气管,以上是组装排气管的所有零件

消声器是塑胶的。可能开模时间较早,和驾驶室内的座椅比起来,精细度要差一个档次。
消声器里还预留了扬声器安装位置。我们会把扬声器安装在车头,这里就让它空着。

消声器安装完成

在这里需要打一个孔

这个孔用于安装这个异形导气管

最后安装上防烫网就完成了
但我发现这些材料的颜色有很大差异,为了统一色差和质感 ,我准备对它们进行喷涂。
另外,加强支架也准备按真车的样式喷涂成黑色,而不是现在的金属原色。

拆下来准备好以上零件

打磨表面至粗糙后喷涂

打磨完成

喷涂底漆

喷涂面漆

喷涂面漆

完成!
看上去是不是更好了?

网友:
顶,早日完工,三向升举详细介绍下

楼主:
接下来开始组装气罐和电池盒

先进行表面清理

电池盒喷涂红色底漆、气罐喷涂灰色底漆

电池盒喷涂黑色面漆

再喷涂消光漆,使之变成哑光效果。
随后把气罐喷涂得亮光,以形成对比。

获得锈化效果

喷涂完成
电池盒上的金属蚀刻片来自于镭速

组合起来
你看到气罐的反光效果了吗?

楼主:
前减震钢板准备组装

板件上的材料并不是全部都会用到
先把要使用的材料按上图这样进行排列
ScaleArt的减震板材料弹性并不是太好,容易发生形变,使用较长时间后有可能无法恢复原来的形状,使悬挂减震效能降低。
我准备先临时用着原厂的材料。

钢板原本是平的,我把它整形成弯曲形态,这样看起来和真车更像。
由于ScaleArt的材料比较没有弹性,所以整形十分容易。

两边的钢板减震安装完毕
当我把减震板变弯曲后,事实上是不需要使用上图中那个有一定厚度的垫片的。
我会在后续的调试中来解决这些问题。
该垫片的使用,是为了配合平减震板,当受力向上弯曲时,使车桥与大梁保持合适的距离。

安装转向拉杆
ScaleArt显然改进了设计,以前这根拉杆是直的,为了避免转向时碰到传动轴,就需要把它安装在摇臂的下面,这样不仅很难看,同时还降低了离地间隙,影响通过性。
改为弯曲拉杆后,就能安装在摇臂上面,这是很好的改进。

轴头螺丝,ScaleArt是没有配的。它是一个选配零件。
ScaleArt原装的轴头螺丝是亮光圆帽的,看起来并不像真。
我采用了定制的M1.0的外六角铜螺丝,接下来就进行安装。

安装轴头螺丝的孔出厂时已经打好了,这些孔里面是没有丝牙的,但却能很容易的把螺丝硬挤压进去。
适当使用螺丝胶,使这些螺丝更稳固。

安装完成

对比一下没有安装轴头螺丝的样子
安装了螺丝更加美观,也更加像真。

为了获得更好的像真效果,我把螺丝喷涂成了黑色

后轴轴头螺丝也依照同样的方法安装

四个轴头全部安装完
由于后轴轴头预留孔的直径偏大,这些螺丝实际上是放上去的,并不稳固

我使用了硅胶来加固

喷涂成黑色

后轮组装准备

对接拼合

螺丝锁紧
组装完成

安装轴头装饰盖

楼主:
接下来进入重要环节——大梁组装
就从大梁加强件开始
我没有使用ScaleArt原装的M1.6外六角螺丝,而是用内六角不锈钢螺丝替代。
原因是在刚开始组装上面这个零件时就遇到了大麻烦,ScaleArt的M1.6螺丝只有一种长度,大约8mm长。
这意味着大量的螺丝在安装之后都要面临截短的操作。切断螺丝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试着用斜口钳切断,但螺丝的削切口很不美观。
我不愿意看到当上百颗螺丝装完后,还要对它们进行不美观的切断,这是费力又不讨好的事。
所以我决定根据实际需要的长度,采购不同规格的内六角不锈钢螺丝。
在后续的装配中,这个英明的决定帮了我大忙,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繁琐操作,装配更加轻松容易。

比如上图中你能看到我使用内六角螺丝让安装变得非常简便。
弯曲的六角棒可以在狭小的缝隙里操作,外面的螺母仍然使用ScaleArt提供的外六角专用螺母,再用ScaleArt配送的套筒锁紧。

此外,ScaleArt提供的螺丝并不所有都是仿真外六角螺丝,在大量不显眼的位置,ScaleArt提供的是廉价的十字螺丝。
如果你想在这些从内往外穿的结构中,拧紧十字螺丝,那么你操作螺丝刀的姿势就会非常别扭,甚至无法操作。
所以更换为内六角螺丝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这张图片中,你能看到加强筋和尾梁

当使用ScaleArt原装外六角仿真螺丝时,由于螺丝长度过大,造成对面孔的螺丝无法安装,只能进行手动切断处理。
果断更换合适长度的内六角螺丝,安装更简便。至于仿真度,我认为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第一,仍然使用仿真外六角螺母; 第二藏在这些隐蔽位置的螺丝,没有人会拿着放大镜去欣赏它的仿真美。相对于无比便捷的安装,和匹配的螺丝长度,后者更具有吸引力。

要在大梁上找到正确的安装孔,尤其是起始孔,需要特别小心,这里装错,后果不堪设想。
我反复对照说明书,核对安装孔,并在大梁上进行了标记,以确保万无一失。
请留意这些螺丝的长度,都是刚刚好。

大梁采用的是不锈刚材料制造的,材料厚度约为0.5mm,并且依据真车结构,大梁并不是直的,而是形成前宽后窄的形态。

标准尾梁,这个零件是多余的,我们不安装它,因为ScaleArt还提供了一个重型尾梁。
铝合金材料的零件是后防撞梁固定件。

两种尾梁,我选择重型的。

安装完成后的形态

准备安装副梁,这些零件是铜制材料

安装好尾部副梁

安装过渡模块,这个零件是铝合金制造的,强度很高

副梁上的螺丝大多是M2.0的螺丝,我使用了标准螺母,并不好看,我又把它们全部替换成了M2.0的仿真螺母,是ScaleArt配置的。

安装前副梁

安装货斗三向控制大梁

安装挡泥板固定杆

一个阶段完成

安装车头过渡零件,这个零件是不锈钢的,强度很高。

安装尾灯架

准备前悬挂活动吊耳

安装到大梁上

安装前吊耳
然后把前轴放在对应位置检查结构是否正常

安装后悬挂支架,这个零件是压铸的

安装油箱托架

这个零件的用途暂时不清楚
不过正式安装时,应该不会用到这个零件

安装前挡泥板固定支架

安装完成,接下来进行大梁整体喷涂

这是喷涂之后的效果

这里有两个孔需要从1.6mm直径扩大到2.0mm直径,以便安装一个零件。

零件已经安装好了

就是这两个零件:差速锁控制拉线的固定座

将遗漏的零件安装上——前差控制舵机安装座

后差控制舵机安装座

喷涂车架号,先做遮盖,然后喷涂

喷涂完成后的效果

在车顶上也喷涂上编号

三码合一

大梁的主体工程完成!

楼主:
接下来要对大梁进行细化组装,以及安装车桥

安装尾部防撞杠

准备后桥稳定连杆零件

准备好固定螺丝

安装到大梁上
这里建议左右各安装2个垫片,不然它的运行可能会不灵活。

准备好贯通桥及固定零件

继续安装

安装完成

换个角度看

准备好拉杆

组装完成

总装完成

尾桥安装方法完全相同

两个桥安装完成

换个角度看

这是货斗旋转轴
这也是ScaleArt的出厂状态,掉漆比较严重,轴的颜色也很难看
我把它喷涂成了全黑色,以后面完成品照片中你能看到

准备好这些零件,开始安装三向货斗的位置触发器

组装成上面的样子
这个版本的触发器是最新版本,和总装说明书上的介绍有很大不同,差点以为ScaleArt发错了货。
在仔细阅读三向电控货斗的组装说明书后,我找到了正确的零件。

继续

继续

安装到大梁上,该装置是三向货斗位置控制器的触发器,一共有4个,上图是其中的一个,另外3个安装在大梁前部的装置上,后文会介绍。

安装货斗主转轴,已喷涂黑漆

安装变速箱固定加强片
我把它喷涂成了红色

安装减震胶圈

硬度很高,安装极其困难

我把它替换成了较柔软的减震胶圈

网友A:
这比调电直还麻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比调电直还麻烦。

乐趣正藏在这些麻烦中

<

网友:
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太过瘾了.
<

网友:
顶,好看的工艺品

<

网友:
在忙烦中寻找乐趣...
<

网友B:
太复杂了,还不如搞飞机,这个可以跑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还不如搞飞机,这个可以跑吗?

这玩意的通道比飞机多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还不如搞飞机,这个可以跑吗?

当然是可以跑的
飞机有飞机的乐趣
然而工程车的乐趣是飞机无法替代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网友:
看得过瘾。楼主加油
<

网友:
等待四个月,楼主这份耐心真令人折服。
<

楼主:
车头所有零件的漆已经全部做完了

接下来进行后斗的组装,这台车的后斗为3向自卸后斗,卸货方向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的。
因此它的结构较普通单向自卸车来说,要复杂得多。请看上图,上面两张图为卸货方向的关键控制机构。
图1为货斗尾部使用的,图2为货斗前部使用的。
上图在准备零件的是时候,把A和B混淆了,正确的预装零件配置应为上A和B两个零件对调。

上图为安装完成后的样子
安装完成后,要求里面的齿条模块能自由滑动没有明确阻碍才行。
装配这两个部件有一定难度。

接下来安装货斗尾门自动锁

组合起来

安装完一边。接着再完全另一边,一共2组,另一组是反向安装。

货斗前立面零件准备

安装好加强模块

准备好弹簧钩锁模块

完成

安装驾驶室保护模块

安装完成

安装货斗底板
该底板为一铝板,强度很高

这是安装好固定螺丝后的样子

安装底部主加强筋

前副加强筋

安装自卸方向控制机构(前)

安装自卸方向控制机构(后)

安装尾门自锁机构

安装完成

准备好液压举升零件

安装完成

准备好以上零件

预安装完成

整装完成

安装舵机加强座

安装舵机
向三自卸的三个卸货方向将由这个舵机来驱动

最后把驱动轴安装好,这样前后控制机构就能被舵机同步驱动了

背面的情形
总的来说,后斗的组装难度比想象中小一些,但其本身的安装还是比较繁琐。
对于螺丝控来说,绝对会让你很过瘾。

(今天的更新到此结束,明天再见)

网友:
能自己完成一台Sa安装都不是普通人
<

楼主:
根据预留的走线槽进行重新布线

安装舵机驱动连杆

准备安装后斗侧板控制轴

正确的安装角度很重要,要对照说明书反复确认。
角度安装错误会导致后斗侧板打不开。

侧板控制轴完成品全貌

另一边

局部特写

货斗底部,ScaleArt提供了一个专门设计的装饰面板,它采用的是铝合金板,厚度较薄,喷涂成了与货斗相同的颜色。
安装这块装饰面板后,后斗的美观度大幅度提升。

完成安装

装饰面板采用的固定螺丝为专用螺丝,外形似铆钉。

准备安装尾纵梁

完成

安装这个小开关,它的作用是可以把货斗侧板完全解锁,并拆下来

货斗侧板安装完成

货斗尾门准备

尾门安装完成

换个角度欣赏

楼主:
接下来,组装环节要进行到车头的总装。
之所以把车头放到现在装,是因为喷的漆需要有个老化过程,需时较为漫长。
等漆老化的这段时间,我用来安装其他的部分,也就是你看到的之前发布的内容。

不过,还些步奏是没有按照说明书来的,在接下来的章节,你还会看到关于悬挂系统的安装。
现在,我们先从车头的部分开始。

第一步,安装门吸
把一个小磁体固定在门框预留的孔内,我采用的是AB胶固定。
上图中的胶带纸是用于磁体定位的,使其与固定孔出口保持水平。

车门内饰,有以上这些零件。
我喜欢这样的复杂度,安装完成后的效果很逼真。

撕掉透明有机玻璃的保护膜,你会看到这些“玻璃”透着淡淡的青色,而不是纯白。
门内饰板的植绒效果,凸显出这是一款极为注重细节的模型艺术品。

以上这些内饰件在现在都不必组装,因为需要把车门固定到门框后才能组装。
接下来我们就来安装车门。

欲装车门,先装轮眉:

准备好轮眉零件和转弯灯灯罩

挤压到转弯灯固定孔内就完成安装了

脚梯准备

安装完成

把轮眉固定到门框上需要用到照片中的铆钉螺丝

为了保证颜色统一,我把它也喷涂成了和车头相同的颜色

准备安装

安装完成
你能分辨出哪些是装饰造型,哪些是螺丝吗?

两个门框都安装完成了

安装活页
活页是金属材料的,我把它喷涂成了消光黑色

固定到门框上

准备好内饰零件

安装完成
为了把细节做得更好,我把固定螺丝也喷涂成了门内饰板的颜色。

准备门把手零件

组装

准备装配

门把手安装完成

准备好侧小窗

点胶固定

贴装饰纸

安装完帖纸

准备好盲区反光镜

安装完成

安装驾驶室背板窗户及装饰贴纸
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在窗户固定之前就帖上装饰纸,这样操作更加容易

安装完成

再把装饰条安装上

准备好扬声器及相关固定材料

安装完成

正面的效果

网友C:
请问大梁喷的什么色系  还有车头  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梁喷的什么色系  还有车头  谢谢

大梁喷的黑色水补土
车头是宝马mini丛林绿

网友:
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尾,太过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