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1 船电池的选择 电池的疑问

楼主(2017-11-01):
最近在网上订了1条MONO1 船。腾翔1540电机好盈120A电调。准备选3S电池。我以前玩车模的,下面是我的问题。1.是不是船模对电池的重量有要求啊?具体要求是多少克?

2.听说船很费电,1块5000毫安的电池可以玩多长时间?模友们通常出去玩是准备多少电池?
3.风动救援船选多少容量的电池?

网友A:
1.电池当然是越轻越好啊···不过如果考虑续航时间长点话那就必须用大电池··前提是船舱里能放进去
2.快艇类的船的确很费电··要不怎么能有那么高的速度呢···至于能跑多久看具体情况···给你几个我的船的数据参考一下吧··
   80cm电虾 好盈120A  3674KV2200  时速107KM   TCB6S5200电池全油门续航10分钟以内
   980cm双发CAT   好盈180A*2     x-team4082KV2200电机*2    目前最高时速129.5KM   TCB6S5200*2电池全油门续航约8分钟
3.救援船电池合适就要··当然电池大点的话复杂水域救援可以避免救援失败··

网友B:
参赛的话,电池重量要求280g,
耗电量跟电机型号,kv值。。。。都有关系,很难给出具体数据,不过,一般的mono1单跑的话,4分半~5分
我的救援船是3500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当然是越轻越好啊···不过如果考虑续航时间长点话那就必须用大电池··前提是船舱里能放进去
2. ...

首先谢谢你回复我的问题!和我分享你的经验。你的船的配置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比如:1块3S 5200 50C重量是330克,1块3S 5200  40C重量是432克。两者比较哪块更合适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赛的话,电池重量要求280g,
耗电量跟电机型号,kv值。。。。都有关系,很难给出具体数据,不过,一般的 ...

恩,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一个人玩。准备给船和救援船买电池了,所以来问问。请问你是选什么品牌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回复我的问题!和我分享你的经验。你的船的配置对我很有参考价值。比如:1块3S 5200 50C重量是 ...

至于放电C数根据你的实际所需电流来定···同样都是5200的电池·40C和50C应该都能满足120A的电调容量··所以当然选轻的哦
C数大点的话也可以防止电池有虚标导致电流过大超出电池本身可承受的范围导致电池发热、鼓胀、甚至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放电C数根据你的实际所需电流来定···同样都是5200的电池·40C和50C应该都能满足120A的电调容量 ...

好有道理啊!有些我自己也大概知道的,但是没有你解释阐述得这么详细了。
TCB的电池质量怎么样啊?看到你发的配置里有提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有道理啊!有些我自己也大概知道的,但是没有你解释阐述得这么详细了。
TCB的电池质量怎么样啊?看到 ...

电池这个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TCB的后期的电池还行··主要价格比一些知名度高的电池要便宜些··玩船一般动物品牌的就不要考虑了··船模瞬间电流很大··所以质量不好的电池可能跑一次就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这个东西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TCB的后期的电池还行··主要价格比一些知名度高的电池要便宜些· ...

恩,好的。这下我就心中有数了。这和遥控车用的电池不一样。向中将致敬!

网友C:
现在船用竞赛电池容量一般都是3S五千多一点,没有浪的水面单艇也就跑5分钟左右,真正能船用的电池C数标的很实在(25C左右)其它电池要在船上用对船的姿态和螺旋桨最好做相应的调整,不然真的就是跑一次就大肚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船用竞赛电池容量一般都是3S五千多一点,没有浪的水面单艇也就跑5分钟左右,真正能船用的电池C数标的很 ...

谢谢版主的回帖!论坛真是一个好地方,看来我得多向各位武林高手请教。
哦,原来这么复杂啊!不想弄到大肚子……哪些是真正的船用电池呢?我发的配置用3S电池速度能上70吗?

网友:
不想大肚子,自己玩的话,设置个低压保护,不设置的话,跑个4分多5分钟就回来吧,单艇时间短的
能不能上70,看你用多少KV电机,多大浆,还有钱包多厚咯
自己玩很快变无趣,还是尽快找到组织好

网友:
我有电池出售,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在闲鱼卖·3s电池锂电池 双天3s 6000mah 35c锂电池#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a.fixnone.com/F.2c5Ce?ut_sk=1.V1WmzGNSZykDAALqM1AN1wUH_21407387_1511626951718.Copy.detail

网友(2022-09-10):
2022 年夏天,那么电池的尺寸有没有要求?宽45MM以下的应该都何以,具体还是有权威的大神来作答。

网友:
我选高C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