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接收器老是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7-11-01):
全身不自在新的接收器刚用两三天时候就正常,遥控距离也远。但是用了两三天后,接收机就出问题了。距离远一点的话,接收机就接收不到信号了,要重新对频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什么控?
什么接收?
什么机器?
怎么使用?
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
什么接收?
什么机器?
乐迪rc3s,电调直接供电,单发猫艇上使用

网友B(2018-01-07):
檢查接收天線之焊位有否虛焊甚至甩焊?另外檢查天線與接地之間有無短路?樂迪接收機的天線與接地空隙相當接近,有短路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