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电机滴滴滴滴滴,就是不转

楼主(2017-11-01):
有两个好盈飞腾10安,2204电机,华科尔d10控。电机滴滴滴一直响就是不转动。所有舵机正常。
d10控油门不在最低点都不能对频,所以不可以调油门行程。如果油门行程不对,重新建模就可以,可是这次重新建模也不行,应该就不是油门行程的问题。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
另外,用舵机测试器电机能正常转动。

网友A:
重新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电调

麻烦告诉我华科尔控怎么校准电调?淘宝问了好几家都没有结果。电调说明书好像抛弃了华科尔控,因为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控和接收就无法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告诉我华科尔控怎么校准电调?淘宝问了好几家都没有结果。电调说明书好像抛弃了华科尔控,因为如果油 ...

这是电调的问题,要看电调说明书,一般步骤,断电,油门最高,听到电调有声音,油门最低,听到校准声,拔电

楼主:
电调说明书里的怎么就滴滴响两声,怎么又哗哗响,我从来就没听到过

楼主:
油门最高控就一直响,他就不和接收机连接

网友:
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最高控就一直响,他就不和接收机连接

D10 刷过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 刷过机没?

没有刷过,就是不会用d10设置电调,用过这控的都知道,根本不用怎么按键,也不管接收。油门最小上电就自动对频的

楼主:
关键是如果电调坏了,,扔了就是,如果是设置的问题扔了就冤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如果电调坏了,,扔了就是,如果是设置的问题扔了就冤枉了。

以前遇到过一个电调是这个问题,是重新刷了开源固件就好了。 但是通过总结感觉可以不用刷程序,可以是试调成油门的上下顶点再来效准油门。慢慢把油门顶点调小到正负1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个电调是这个问题,是重新刷了开源固件就好了。 但是通过总结感觉可以不用刷程序,可以是试 ...

是把油门微调高,还是油门行程量调低点,
看不大懂,我也表达不清,不过谢谢你,我试试看,不行就扔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没配说明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把油门微调高,还是油门行程量调低点,
看不大懂,我也表达不清,不过谢谢你,我试试看,不行就扔了

电调开机保护,每次油门零点不一样电调会保护,并提示校准油门。这和接收对频没关系,先用5V 电源对频再接电调可回避电调的问题的影响。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油门在非正常校准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开机保护,每次油门零点不一样电调会保护,并提示校准油门。这和接收对频没关系,先用5V 电源对频再 ...

非常感谢,我再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开机保护,每次油门零点不一样电调会保护,并提示校准油门。这和接收对频没关系,先用5V 电源对频再 ...

谢谢你,搞定了,又捡到两个电调。

网友C: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