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新手求助——怎样选枪式遥控器

楼主(2017-11-01):
我以前玩玩飞机模型,现在动不动管制不让升空飞,想改玩玩车,看了很多,不同枪控价格差异大,性能也差异大,请各位大神推荐一下,买哪种枪控好?天地飞X4?好像说明书遥控距离100米左右,显得有点近,乐迪RC4GS?请各位大神推荐,想要控制距离远不容易失控,还是中文菜单的

网友:
乐迪的不错,接收机可以带陀螺仪,这样跑直线也方便。
<

网友A:
楼上别坑人 乐迪和福斯都不要用 抗干扰不行的 距离很不行 以后如果玩汽油车更危险。如果楼主想省钱买天地飞 注意天地飞不适合玩汽油车 如果资金充裕一点可以选择4pls 或者收二手4pls 目前4px不建议选 电位器和屏幕进灰通病 资金再充裕选4pxr。7px也可以考虑但是目前没性价比
<

网友B:
乐迪RC4GS,注意一定是4GS的,不是3S。
完全改版了跳频方式。
厂家称距离400米。
限于场地,我今天专门就在180米处德瑟了一下午,是人站在180米外控制车。声间已经有很大延迟了,但我看烟没有任何延迟。
天地飞外观设计流畅,但跳频方式是DSSS,不如新乐迪的FHSS,坛传易被干扰,理论上讲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别坑人 乐迪和福斯都不要用 抗干扰不行的 距离很不行 以后如果玩汽油车更危险。如果楼主想省钱买天地飞 ...

谢谢你的建议,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RC4GS,注意一定是4GS的,不是3S。
完全改版了跳频方式。
厂家称距离400米。

谢谢你的建议,非常谢谢,看来省钱角度买乐迪吧4GS

网友:
就是乐迪4GS带陀螺仪
<

网友C:
借楼问一下有没有哪款枪控能实现类似坦克的双轮差动转向的混控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问一下有没有哪款枪控能实现类似坦克的双轮差动转向的混控设置

扶他爸四通道的一般都有这功能

网友B:
刚发现乐迪又出了一款更新的RC6GS。6通枪控。
67信道跳频,400米,4028分辨率,同样带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发现乐迪又出了一款更新的RC6GS。6通枪控。
67信道跳频,400米,4028分辨率,同样带陀螺。

谢谢,出新控了啊

网友:
我基本是视距内操作,那些动辙几百米的距离对我来说无意义。不过控不怕投资,一个控可以跟着你玩好多台车的了。

网友:
板控玩车也不错的
<

网友D:
乐迪就不要用了,用了2个乐迪,一个油门虚位严重,另一个方向虚位严重,最后换了一个F家的入门控,兜了一圈还是回到大品牌,还浪费了两个乐迪控的钱,玩车这方面,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遥控这东西,最好根据自己的定位一步到位,下场的话,顶级控直接上,一次性投资,娱乐,千把块的入门控也是一次性投资,稳定,响应快,楼主说到距离,100米还嫌近,那你试着把车开到100米开外,看看你还能不能分清头尾,即便下场玩,50米距离也是极限了,何况千把块的入门控有效距离都不止100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乐迪就不要用了,用了2个乐迪,一个油门虚位严重,另一个方向虚位严重,最后换了一个F家的入门控,兜了一圈 ...

从本坛评测文章获得的信息,对新乐迪RC4GS是这样描述的:
------------------------------
上一代RC3S/RC4G上让人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电位器的选用,坚持不了太久之后容易出现走中位(即中位偏掉,不准)的问题,厂家对此极度重视,宣称RC4GS上选用了更好的电位器。
其中转向手轮模块,采用单滚珠轴承,入门控里面不可多得。个人感觉板机和手轮的转动质感确实比上一代RC3S/RC4G是要好了一些。
接收机方面,与RC4GS默认搭配的是厂家新改良的R4FG接收机,以配合遥控器新升级的16信道跳频通信技术,官方理论平面距离高达400米!
然而我个人认为玩船可能需要这个距离,对于玩车的用户,别说400,就是100米外的车已经分不清车头车尾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从本坛评测文章获得的信息,对新乐迪RC4GS是这样描述的:

上一代RC3S/ ...

即便电位器问题解决了,精度呢?还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个严重的问题,乐迪也好,富斯也好,天地飞也好,受到的干扰一大,延迟就大,这点是经过亲测的,gt3b发生过50米开外就需要高举过头,乐迪和天地飞在下场跑的时候延迟令人抓狂,刹车,转向都需要提前,甚至于乐迪在玩攀爬的时候都出现失控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便电位器问题解决了,精度呢?还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个严重的问题,乐迪也好,富斯也好,天地飞也好,受 ...

审核时间太长,我又写了一个在楼下,这楼就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便电位器问题解决了,精度呢?还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个严重的问题,乐迪也好,富斯也好,天地飞也好,受 ...

新乐迪分辨率都4096了,怎么也比舵机精度高啊,更不用说车上的机械精度了。说了半天,还是老乐迪和新乐迪的问题。

老乐迪2频点跳频,天地飞DSSS属于单频点不跳频,但也有说实际上类似DSM2那样两频点宽带跳频,它们都易受干扰且同类型遥控器干扰。
富斯枪控属于16频点跳频。不会受干扰,如果舵机有延迟应该是信号强度不够。

我没有这么高级的频谱仪,只有个慢速的,粗测新乐迪枪控也是16个频点跳频,但乐迪板控(AT10ii)有更多的频点跳频,有点像下面这个睿斯凯的,公认睿斯凯比富斯9有更好的接收距离。也就是跳频点的多少决定了抗干扰和接收距离的长短。

也就是说枪控与同品牌的板控不是完全一回事,跳频频点有所减少。并不是板控的性能好,枪控的性能也好。
所以,我才认为,老乐迪和天地飞肯定很差,不用置疑。我选控时就先PASS掉了这两种枪控。富斯才3通道,少了点。

新乐迪天线加长了,天线内部多一个PCB板,可能属于微带天线一类的吧,水平增益高了。我地面测过180米不延迟,不失控,接收机还是水平卷缩盖车壳里的。

网友B:
重了。删了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了。删了不要了。

我说的精度是遥控器本身的精度,油门,手轮本身的虚位

网友E:
预祝乐迪控在下届ifmar取得TQ+A1的好成绩……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预祝乐迪控在下届ifmar取得TQ+A1的好成绩……加油.....

有 乐迪杯 无人机公开赛。车赛不太受重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别坑人 乐迪和福斯都不要用 抗干扰不行的 距离很不行 以后如果玩汽油车更危险。如果楼主想省钱买天地飞 ...

4PKSR的电位器和屏幕不会进灰了吗?

网友(2018-09-16):
我来看大婶们的思维碰撞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