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UTABA 接收机R6014HS 连接pixhawk2飞控 s.bus模式要插哪个口?

楼主(2017-11-01):
R6014HS 有1~12、B、DG1、DG2、DATA接口,s.bus模式要插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好像没有sbus接口  futaba的接收机只有后缀带sb的才有sbus接口

多谢!不想加编码器的说....

网友A:
这个接收机好像没有sbus接口  futaba的接收机只有后缀带sb的才有sbus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