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7-11-01):
飞机是飞越450,正常飞行,无炸。出现金鱼尾,检查是尾桨夹间隙变大,拆开发现轴承坏了。这时候明白了,有推力轴承的和无推力轴承的区别。换上有推力轴承的尾桨夹,金鱼尾依然存在。换尾轴也没有排除,陀螺仪各种感度设置,金鱼尾摇摆有变化。没有更除。看论坛说单项轴承套会造成金鱼尾,也更换了,金鱼尾仍然存在。请问,金鱼尾都需要检查哪里?

网友A:
什么舵机?

网友B:
球头扣是否过紧,尾桨夹连杆是否间隙过大,桨夹是否转动不畅,尾轴是否不顺畅

网友C:
是不是尾推的螺丝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尾推的螺丝松了?

检查了,很好,很顺滑。

网友D:
肯定哪里不顺滑,或者虚位大,慢慢检查

网友C:
尾桨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扣是否过紧,尾桨夹连杆是否间隙过大,桨夹是否转动不畅,尾轴是否不顺畅

尾连杆两端很轻松,桨夹尾轴都是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哪里不顺滑,或者虚位大,慢慢检查

之前飞的好好的,尾巴问题,换尾巴了。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舵机?

KST515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桨太紧?

手能掰动,是太紧吗?

网友C:
个人感觉自然下垂比较好。如果还不行,尾舵机臂螺丝往里进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自然下垂比较好。如果还不行,尾舵机臂螺丝往里进一个孔。

我试试,谢谢。桨夹放松一点,舵机球头移动是舵机不够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谢谢。桨夹放松一点,舵机球头移动是舵机不够力?

对付陀螺仪感度调到最大还有金鱼尾的办法。

网友:
陀螺高度调低看看,还有就再往下调,调到不摆为止

网友:
检查下尾中联里的螺丝,看松没有,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E:
老司机遇到老问题,不知是不是尾舵机快挂了。最近我的250也有同样问题,换尾舵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司机遇到老问题,不知是不是尾舵机快挂了。最近我的250也有同样问题,换尾舵OK了。

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高速金鱼尾是感度高了,慢速降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