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钳

楼主(2017-11-01):
请诸位模友报上你们的飞机以及所用的球头钳,螺距尺

网友:
5块钱一把的

网友:
8月份上海航模展的时候 150买了一把

网友:
自从用了这把钳子,都可以闭着眼睛自旋翻了,一口气能自旋刷锅了

网友:
螺距尺是40的,球头钳飞越的!

网友:
   11年买的一把HIROBO 球头钳 175.0用到现在。。除了表面有锈迹,其他都好,一分钱就是一分货。。有次调完机随手放在雨刮那里,结果一路开回家,打开  工具袋发现球头钳没了。。那个懊恼啊。就打算去飞的地方找找。一到车边就看到了。。那心情。。比买了一把更开心。。。
  10年在飞越买的机械螺距尺。电子螺距尺RC Logger 也是11年买的。。到现在就换电池。

网友:
球头钳,亚拓的也有,后来发现,亚拓的在一些方面不太好用,就又买了一个hirobo球头钳,的确很爽,真的很好用,做工也很好!

网友:
螺距尺,一开始也是用亚拓的,后面发现,它反应实在是有点慢了,都已经起码15度了,可显示9度,然后才慢慢变过去。。。没办法,出了换了一个rclogger二代的,真的不一样,反应快,而且带十字盘水平设定,尾桨度数设定。很棒!而且还带9组预设值设定及数值提示,其中每组的3个模式分别对应之前的三个功能,超棒!很好用。而且它底部还可以加一个指示棒,在设定0度螺距很有用,很棒的。的确差很多。

网友:
我用最便宜的金属球头钳,5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
喜路宝的 超级好

网友:
发现好多土豪

网友:
用的就是jr的确实不是一二十块钱能比的,不过让我自己买也不舍的我是抽奖抽到的
螺距尺也是logger 不过也是个魔友退魔连带工具一起收的  也是白菜   用了三四年了 挺好用的 只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A:
飞越的球头钳,优点是金属的耐用,缺点就是容易刮花铝件,还有球头不是很硬经常变形,不过自己可以校准回原样。螺距尺收了一把RC Logger 2代 好用,价格美丽。

网友B:
新手经常炸机的,用这个没错。3-40的金属很软,我改成DFC十字盘球头钳时,球头钳尖部几锉刀就锉断

网友:
主要用飞越塑料球头钳,不伤球头,金属球头钳没夹对地方容易把球头夹花了;也用一把金属球头钳,接触球头的地方做了打磨,不易伤球头。螺距尺亚拓的,挺好用。

网友:
只有我的飛越球頭鉗用幾次前面就彎掉變形了嗎...

网友:
十几块钱的球头钳的路过!

网友:
球头钳几十的就可以了,买直头的,螺距次也是几十块!不过不差钱的主另当别论

网友C:
两把jr球头钳(除反弯那款),jr球头刨刀,用了5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把jr球头钳(除反弯那款),jr球头刨刀,用了5年了

能不能把JR的球头刀上个图看看

网友:
Hirobo - 非常好; 勝過業拓....

网友:
两把JR的用了三年,和新的一样,质感一流。

网友:
喜路宝的,真心好用,看着就舒服,螺距尺是电子的,也挺好用的,就是忘记什么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JR的球头刀上个图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刨刀好像是没有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刨刀好像是没有卖了

很少了,货号我忘了,搜搜货号,或者问问青岛jr有没有存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少了,货号我忘了,搜搜货号,或者问问青岛jr有没有存货

好,多谢,我找找吧

网友(2020-12-11):
jr和hirobo 的外挂尺寸都一模一样的吗?都是200元,不知道买哪个好了。有的机型十字盘那个地方特别窄,头宽了都伸不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球头钳,优点是金属的耐用,缺点就是容易刮花铝件,还有球头不是很硬经常变形,不过自己可以校准回原 ...

都说这螺距尺好用 长什么样呢  RC Logger 2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说这螺距尺好用 长什么样呢  RC Logger 2

网友:
看上去果然不错、可惜没得卖了

网友:
飞越的金属球头钳,直的。还挺好用。反正伸不进去的地方也没办法。螺距尺用的亚拓的,新的电池,总觉得跟没电一样,显示的很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