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固定翼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01):
1,为了防止舵机用电量过大,接个电容,请问电容应该接在哪里?
2,fms的阿凡提,按照标示接线襟翼接通道6,襟翼随油门动,该怎么设置,控是8fg

网友A:
“为了防止舵机用电量过大,接个电容”。——楼主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防止舵机用电量过大,接个电容”。——楼主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对。

烦请告知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接收机空闲通道

网友:
要保证舵机的用电,你还限制。

网友B:
加电容。那里學到的。全世界頂尖玩家都没有人加上.会烧坏接收机等电子設備.另加bec才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那里學到的。全世界頂尖玩家都没有人加上.会烧坏接收机等电子設備.另加bec才真.

加电容会烧坏接收机真是好笑

网友C:
在funtion菜单的襟翼那里选择J3(美国手的油门摇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funtion菜单的襟翼那里选择J3(美国手的油门摇杆)就行

非常感谢!明早弄一下

网友:
加电容防止用电量过大?加电容作用貌似是滤波吧使输出更平稳吧

网友:
电容的作用是输出更平稳,保证舵机稳定工作!

网友:
电容滤波的,可以减弱高频杂波,短时间放电可以增大放电电流(除非上大电容,不然用处不大),然而大电容最后充电还是靠bec的,所以bec必须要能满足舵机持续供电需求

网友B(2017-12-19):
引用 网友C:
加电容会烧坏接收机真是好笑

请问你有什麽好笑,请説明及指教.加电容目的何在,而你是否有加上.有否圖片提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有什麽好笑,请説明及指教.加电容目的何在,而你是否有加上.有否圖片提供?

前面那么多楼 回复 自己看  我就不解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面那么多楼 回复 自己看  我就不解释了

楼上所说加电容的各种問題而你什庅都沒加説明就笑人,而用别人的回答给我,本人好相请教你這是否識玩模型?要笑人要自已証明,不是用他人之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所说加电容的各种問題而你什庅都沒加説明就笑人,而用别人的回答给我,本人好相请教你這是否識玩模型? ...

懒得理你

网友:
炸香机已後别再笑人及出醜

网友(2018-01-18):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2019-01-12):
有降压电容,但一般是整流电容。

网友:
没有必要,最好就不要接了,电容充电的时候电流会很大。为什么电池接电调的时候会有火花。就是电容充电产生大电流引起的。接送通电那刹那,电容充电也会产生比较大的电流,对接送的接口和焊点有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