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 i10遥控器 连接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7-11-01):
福斯 i10遥控器 连接模拟器,频繁重启不知为什么?拔下模拟器连接线一切正常。我认为可能是模拟器出问题了,又买了一个模拟器换上还是不行,不知模友们是否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如和解决?

网友A:
你是说控自己重启么?这个控好像不支持插模拟器自动开机吧?我的反正是必须要先开控再插模拟器。你可以检查一下那个音频插头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话说这个控有个设计缺陷,那就是玩模拟器的时候高频头居然还在同时发射信号,实在是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控自己重启么?这个控好像不支持插模拟器自动开机吧?我的反正是必须要先开控再插模拟器。你可以检查 ...

我的遥控器插着模拟器能开机就是使用当中经常重启,好像是有接触不良等现象但是电脑上并无任何变化。我换了一个新的模拟器和连接线还是不行,应该和模拟器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器插着模拟器能开机就是使用当中经常重启,好像是有接触不良等现象但是电脑上并无任何变化。我换 ...

试试看把控先开机再插模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