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的显示参考一下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如果不想搞研发便宜的数字万用表可满足要求

网友B(2017-11-02):
隐患不上天这是常识,动力电池这么大的安全 隐患上天出事是迟早的,楼主想死不是这样玩的,自己疯不要坑别人。首先并充板本身就是个坑。你这分分钟火化的节奏啊,买个灭火器背着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患不上天这是常识,动力电池这么大的安全 隐患上天出事是迟早的,楼主想死不是这样玩的,自己疯不要坑别 ...

不能并充板?我每次都是一起冲还是!请教原因,谢谢啊,我觉得这方便

网友:
恭喜LZ,装备荣升高压lipo

网友C:
并充板,是把电池并联一起,插在充电器上充电,充电器会认为并充板上面的电池是一块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电压要是差太大的话,高电压的会瞬间向低电压的充电。并不是说这样每次都会搞出事,概率大而已
就好比你短接一次,它不一定就坏了,但说不定哪次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充板,是把电池并联一起,插在充电器上充电,充电器会认为并充板上面的电池是一块电池进行充电。
电池电 ...

奥!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并充板?我每次都是一起冲还是!请教原因,谢谢啊,我觉得这方便

并充板就是充电最大的隐患,看起来好像很方便,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它,因为你每次充电为了保证电池安全要确保每块电池的电压和内阻基本差不多才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电池性能差距过大,甚至有人把不同的电池放一起充,很容易火灾的。这样的例子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午飞了,12.6v的飞了4分钟下来的安全降落,高电压额反而三分多钟推的时候推油门没反应,电机一直保持低中 ...

过充和过放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电池的放电倍率下降 多数情况下伴随鼓包现象
你的电池过充 虽然充入了更多的电能 但是破坏了电池本身 大幅度降低了电池的放电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你飞到3分钟推油就没力的原因

楼主:
一会儿没看,又他妈充到12.78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充和过放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电池的放电倍率下降 多数情况下伴随鼓包现象
你的电池过充 虽然充入了更多 ...

就这一次,电池就完蛋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这一次,电池就完蛋了吗?

过充过放一次就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就像人一样 得过大病的多少会有后遗症 这是不可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充过放一次就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就像人一样 得过大病的多少会有后遗症 这是不可逆的

哎!还是油的爽!赶紧练好技术入大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充过放一次就会造成永久的伤害 就像人一样 得过大病的多少会有后遗症 这是不可逆的

刚才又飞了六电,按正常充的!定时五分钟,没见现在多大影响,下来电压都在3.83-3.84,几块都差不多!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四块1300的,两块1500的,同样五分钟,都是航线简单动作,为啥降落之后电压都基本一样?1500的容量大点,飞同样时间最后电压应该稍高啊!可是没有!

楼主:
还有就是前天飞三分钟推油门没反应迫降!有可能是电调原因,我把电调低压保护调到低「默认是中」然后剥光并且绑在了电机架外侧面,进风口刚好能吹到,今天没有出现此情况,每个起落都有摸,不烫!也有可能是电池性能下降猛推油瞬间拉低电压,电调保护啦!这个问题不管是过热保护还是低压保护,算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又飞了六电,按正常充的!定时五分钟,没见现在多大影响,下来电压都在3.83-3.84,几块都差不多!可 ...

1300和1500区别甚微 容量仅仅相差200mah而已 电压差非常小 而且电池电压不是线性变化的 也就是说在3.8~4.0范围电压时间曲线较为平缓(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的电压差一点容量就能差很多,大部分的容量都储存在这个区间内)3.75以下下降率突然变大 曲线变陡(这也是为什么报警电压要设在这个位置,但是报警电压通常要扣除压降的虚值 比如大油门飞行的时候压降会很大所以一般暴力飞设3.6左右,滑翔机啥的就设3.7)

网友:
大家也都说了,bb不准,换万用表,而且过充电池寿命会损伤,另外,换充电器吧

网友(2017-12-07):
引用 网友D:
1300和1500区别甚微 容量仅仅相差200mah而已 电压差非常小 而且电池电压不是线性变化的 也就是说在3.8~4. ...

学习了。。。

之前我也用并充板,觉得方便后面觉得电池几片电压差距很多,才知道并冲板不好,然后又买了个充电保姆。

网友(2019-01-08):
你这b6  真可怕。

网友:
换个测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