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帮看看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楼主(2017-11-02):
澄星6050改了主无刷,黑金电机,10A无刷电调。
才飞了三十几个电就出现这个故障问题,一加油,无刷黑金电机 转几个就不转了,继续保持油门,还是转几个就不转了。
是电调该重新买了,还是电机坏了?

网友A:
你这只能换 电调看看咯   电机热不热      改低进角试试

网友B:
看看电调和电机的接头是不是脱焊了

网友C:
电机三根线怕是脱焊了,去掉热缩管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能换 电调看看咯   电机热不热      改低进角试试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和电机的接头是不是脱焊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三根线怕是脱焊了,去掉热缩管检查下。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C:
看了视频,顺便检查下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视频,顺便检查下轴承吧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请问下 怎么改的无刷 我也有这个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 怎么改的无刷 我也有这个机机

然后是黑金无刷电机自带8T铜齿店铺是       深圳趣乐购       龙辉模型都有
买回来安装电机有点麻烦得调整好8T铜齿和大齿盘的吻合  建议安装无刷电机时去掉底下的加强板免得电机轴长度不够。

随便问下你那有澄星6050的大齿盘吧?我收两个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然后是黑金无刷电机自带8T铜齿店铺是       深圳趣乐购       龙辉模型都有
买回来安装电机有点麻烦得调 ...

恩 好久没玩了 要回去好好找找了 有的话再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 好久没玩了 要回去好好找找了 有的话再联系

楼主(2018-04-19):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和电机的接头是不是脱焊了

还是你说得对,是电机上的靠近电调接线的一根线断了,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E:
看下是不是  虚焊了 ,,,能转  一个就是虚焊还有就是 缺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是不是  虚焊了 ,,,能转  一个就是虚焊还有就是 缺向

谢谢解答,是的,电机太小了,电机的一根电线断了,热缩管套着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是的,电机太小了,电机的一根电线断了,热缩管套着根本看不出来。

呵呵。模型就是那种痛并快乐着的  感觉。。。。有时候叫人爱不释手。有时候叫人恨的牙根痒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模型就是那种痛并快乐着的  感觉。。。。有时候叫人爱不释手。有时候叫人恨的牙根痒痒

怪我自己不细心,有棋友提醒过我,我还是没有认真检查,结果又花70元买回一个10A电调,换上结果电机照样不转,一仔细检查还是电机线断了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我自己不细心,有棋友提醒过我,我还是没有认真检查,结果又花70元买回一个10A电调,换上结果电机照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