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魔

楼主(2017-11-02):
请问各位大佬,天地飞8已经是pcms模式,但是rf灯不亮,高频头后面一直是橙光。导致我无法对频,怎么解决?我飞机都组好了……

网友A:
系统把高频头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把高频头关闭了?

对的,应该是我玩了模拟器的原因,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打开,好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应该是我玩了模拟器的原因,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打开,好急

在高级设置里面,打开就可以了。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高级设置里面,打开就可以了。看说明书

我在高级设置里找不到。。会不会是高频头接触不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高级设置里找不到。。会不会是高频头接触不良。

是天九吗?我给你说明书,别的控我没有说明书。你必须看说明书找到菜单选项。告诉你方向了,你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天九吗?我给你说明书,别的控我没有说明书。你必须看说明书找到菜单选项。告诉你方向了,你应该可以解 ...

我是天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天九吗?我给你说明书,别的控我没有说明书。你必须看说明书找到菜单选项。告诉你方向了,你应该可以解 ...

差不多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