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0618a刀架不能转动,怎么办?

楼主(2017-11-02):
刚买的二手车0618a,刀架不会动啊。求助大哥们帮忙解决。
另外有个螺丝断在里面了。

网友:
这个没法帮你阿!锈死了小心把螺拧断。

网友A:
搞点油 加加温 敲打敲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点油 加加温 敲打敲打

搞好了,谢谢兄弟

网友:
看来问题解决了

网友:
压刀架螺栓头密封着,敲几锤就开了

网友(2018-01-02):
借楼,需要一个电机皮带轮,挂轮架,挂轮轴,刀架扳手,尾座定位扳手,谢谢

网友(2019-01-30):
刀架不会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锈死了,松动剂或汽油泡一下试试。。螺丝都是淬火调制过的硬度较高,普通钻头不行。合金钻可以试试打下。

网友(2019-03-03):
小刀架子的锈也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