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02):
飞翼做了七八架了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新做飞翼,动力飞调飞直线了,关油门后左转弯。哪有问题,应该怎么调?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先调好无动力的飞行姿态,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推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先调好无动力的飞行姿态,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推力线。

动力线向左调对吗

网友:
拉力线问题

网友B:
要先调好无动力状态,在此基础上调动力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先调好无动力状态,在此基础上调动力角度。

调了,就是难看,左右翼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就是难看,左右翼不一样的结果

嗯,制作的时候如果有差别,后期调整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