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冲电线的接法。

楼主(2017-11-02):
问一个很蠢的问题,我脑袋有点转不过来,图中平衡线接法,红线必须接在正负极的连接线上么?任意接在两个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端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
看着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没有问题呢

我的意思是平衡线能不接在两个电池链接线的中间,而是接在连接线的其中一端,正极或者负极上。

网友B:
哪咋电个电池充,不能单个电池充,就无法平衡

楼主: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咋电个电池充,不能单个电池充,就无法平衡

我发了个图麻烦您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咋电个电池充,不能单个电池充,就无法平衡

平衡冲线不从正负极之间的连接线引出来,而是直接从每个电池的正极引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发了个图麻烦您看一下。

你画的图和你1楼的图没区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平衡线能不接在两个电池链接线的中间,而是接在连接线的其中一端,正极或者负极上。

那就不是平衡充电了。看看308的充电模式。B6就是接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平衡充电了。看看308的充电模式。B6就是接两端的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图和你1楼的图没区别啊

图上是从正负极连接线上引平衡,我是直接从每个电池正极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图和你1楼的图没区别啊

是没区别的啊

网友:
可以啊,只有是串连着的,你接那边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了个图麻烦您看一下。

电池正与另一节负连上的,从中间,从正极,从负极接,全一样。只是画的有区别

网友:
我也觉得你画的和图一没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平衡线能不接在两个电池链接线的中间,而是接在连接线的其中一端,正极或者负极上。

肯定可以

网友:
你拆一个电池看看就明白了,记得用万用表测正负极

网友:
初中物理,明确告诉你是可以的

网友:
你画的没区别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链接。
(俺只能最简单的回答)你:完全 可以 。

网友E:
正負極連接上後已經成為一體,所以平衡線接那面都是一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链接。
这图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