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618a主轴左边,有个钉子一样的歪了,怎么弄啊

楼主(2017-11-02):
不知道是干啥的,歪了。是丝口连的吗?

拆下来换新的?
还是暴力矫正?

网友A:
是放挂轮盖的  不影响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放挂轮盖的  不影响正常使用

谢谢兄弟

网友B(2019-02-01):
套上一段钢管轻轻一扳就矫正好了。

网友(2019-03-03):
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2019-05-29):
引用 网友B:
套上一段钢管轻轻一扳就矫正好了。

有没有办法取出来换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