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扩容

楼主(2017-11-03):
前两天发帖,准备给好盈40A电调并联场管扩容。买了点140A30V场管(速度很慢7天才到)。转念一想直接代换不是一样,140A也够了于是..........。图片描述不见了,后来见BCE输出是3个7805并联于是又找来3颗,叠焊在上面,理论输出电流6A肯定够用了。元电调MOS管用的是83T03GH   30V  70A其实也够了,标称40A是良心电调了,既然拆了就换吧。

楼主:
我的描述哪里去了?白费半天劲

网友A:
怎么样了,成功没,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了,成功没,效果怎么样

试了试效果不错,但是还没飞行,一会试试,先悬停以防万一突然失去动力炸鸡,悬停几电,看看电调温升再说。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B:
我也改过,转速上不去,mos管也分线性的,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不是所有无感电调都有改有感潜力 要怎么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过,转速上不去,mos管也分线性的,

换相同型号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过,转速上不去,mos管也分线性的,

暴力并联几个无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不是所有无感电调都有改有感潜力 要怎么飞线呢

理论上换电流大的就可以,不过要考虑导通阻值,元电调导通阻值5.5m欧,我换的这个导通阻值4.5m欧。飞了下感觉不错,响应也很快,动力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了,成功没,效果怎么样

效果不错,没感觉和原装有区别,飞了飞倒飞,电调微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不错,没感觉和原装有区别,飞了飞倒飞,电调微温。

一般mos管只能功率折半实用,140a你只能按照标配70a用,还有电调输出线和电路板承受不了那么大电流,我估计也就凑合用,实际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mos管只能功率折半实用,140a你只能按照标配70a用,还有电调输出线和电路板承受不了那么大电流,我估 ...

主要是怕电调外一烧毁,导致炸机,买好电调又不想花那钱。扩容了保险点,必定允许电流大了。

网友:
栅极输入电容比原管大了3倍多,全速时和原电调对比没

网友:
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技术贴 楼主这么一改是不是也能用6s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