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怎么配,新手求教!

楼主(2017-11-03):
我玩直升机已经8年了,什么类型的多轴都飞过,现在迷上穿越机了,我想配台好用灵活的穿越机,求配置,感谢!

网友A:
8年的直机,这经验用不着问了吧!

网友B:
穿越机自己组,找到组织就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年的直机,这经验用不着问了吧!

必须问啊,现在的主流机架,电调,电机,飞控,图传,我觉得都很有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自己组,找到组织就好办。

有组织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组织的联系方式吗

加个群不得了

网友:
楼主飞8年直机,水平到哪儿了?

楼主:
四面倒飞悬停

网友:
你问10个人10个答案,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根据自己需求来,选自己喜欢的,贵的

网友C:
好几个月不玩了,我的穿越都是自己组装的,飞控用F4,机架用220左右的,电机我觉得2205 2300KV就够了,电调30A有就行了现在流行四合一穿越专用电调,但是我还是喜欢分开的,图传200MW,摄像头,等等,关键一点你还必须有个眼镜OR眼罩ORFPV显示器,哦,现在飞控电调图传有集成一体的,关键看你自己的喜好和接受程度了

网友:
有直升机底的玩穿越非常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几个月不玩了,我的穿越都是自己组装的,飞控用F4,机架用220左右的,电机我觉得2205 2300KV就够了,电调 ...

网友:
飞控:OMNIBUS F4 内置OSD飞控 95~150元
分电板:Matek PDB-XT60分电板 25元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120~250元
电机:入门级推荐 郎宇R2205-2500KV 一套199元
电调: 好盈 mini bls 20-30A  一套200~300元左右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panda vt5801 200mw  58元/FOX TM25  120元
摄像头:HS1177/雨燕/鹰  摄像头 镜头:2.1MM 5MP  100~300不等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天线: dys蘑菇头 或 黑羊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推荐品牌:橘子,rfi,雪人,corba
桨:kingkong 5*4.5*3 3叶透明桨 或 乾丰 50453 5寸3叶桨
充电器:艾斯特608/Q6/620
外场电包:4S 20ah 或更大容量
其他材料:TMB12A05 蜂鸣器一个,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网友D:
买个rtf的先飞起来再说,飞机无所谓,不断更新的,眼镜接收配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rtf的先飞起来再说,飞机无所谓,不断更新的,眼镜接收配好就行了。

你说得很有理

网友:
买个全套飞起来再研究怎么配

网友E:
老飞手,手头大把器材,估计会喜欢室外大机。其实用飞塔四合一更有味道,简,稳定。用现成的控加一对应的接收就成了,不同的是摄像头和图传视频眼镜要用好点的,要不迟延多了就不好玩了。如银燕家的可以考虑,
螺旋桨与直机不同,用三叶的透明pC材质的会耐碰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飞手,手头大把器材,估计会喜欢室外大机。其实用飞塔四合一更有味道,简,稳定。用现成的控加一对应的接 ...

感谢兄弟的推荐

网友F:
有直升机基础的,开头会炸3次,接着就步入正轨了,上手3个月后,玩花哨动作,穿桥洞,然后狂炸,炸的认不出他爸。个人认为组2台,一台精致点的,一台山寨配件用来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直升机基础的,开头会炸3次,接着就步入正轨了,上手3个月后,玩花哨动作,穿桥洞,然后狂炸,炸的认不出 ...

你的建议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