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48V电瓶车电瓶作外场电源的可行性

楼主(2017-11-03):
充电器是4010DUO,最高支持持50V输入,48V电瓶充满电是54.6V.。。。根据官方说法,4010DUO输入电压要控制在45V以内,是不是必须搞个直流降压电路把电压降到42V左右再使用?另外看了下电瓶车论坛,貌似把48V电瓶改36V还挺危险,很容易短路,所以不打算拆开电池折腾。

网友A:
飞过瘾了推着电瓶车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过瘾了推着电瓶车回家?

只有电瓶没有车

网友B:
电瓶车都是12v电池串联的吧   48改24 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车都是12v电池串联的吧   48改24 很容易啊

铅酸电池是12V四块串联的。不过我手头这个是48V锂电,13串5并这种。

网友C:
不想改装就买个降压模块。但是我不知道降压模块能不能支持这大电流

网友:
只能拆了改,只有这样才能禁得住大电流。

网友:
整一个降压的DCDC模块。降到36V就好。

网友:
电动车48V锂电池自带保护电路,建议买个36V保护电路板,然后酌情重新并串接线,再买个36V锂电池充电器就搞定了

网友D:
我三轮车电池48v飞450五个人飞一天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三轮车电池48v飞450五个人飞一天无压力

兄弟你的是48v铅酸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改装就买个降压模块。但是我不知道降压模块能不能支持这大电流

嗯,网上有支持最高60v输入7a大电流的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是48v铅酸电池吧

自己做的磷酸铁锂100AH48V

网友E:
卖车配件那里有降压12v的,买一个就解决问题了。我外出用48v电瓶车给模型充电玩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卖车配件那里有降压12v的,买一个就解决问题了。我外出用48v电瓶车给模型充电玩一天。

降到12v还是降了12v到36v?

网友:
车灯喇叭都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