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疑的震动

楼主(2017-11-03):
上次炸机换了主轴横轴后,感觉不到震动。前天飞了4电,前三电正常,几乎没感觉到震动,可是第四点推油门40%感觉机身震动(照飞),降落后收油,脚架都要跳起来。昨天试了下,不装大桨没震动,换大桨震动依然(桨都做了平衡,和重心)。螺丝没有松动。有点不明白,飞机没炸没碰,怎么飞着飞着就震了,大家怎么看?
另外大家桨夹多紧?我的是保证桨刚好再桨夹里活动顺滑。

网友:
轴承爆了?

网友:
尾桨一定不能夹太紧,否则会产生很大的震动。
上上周我的x7因为尾桨过紧,震动巨大,刚切idle尾轴就直接断掉了,尾巴都飞出去了。

网友A:
桨上粘着的配平胶布掉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碰到,就是飞行中震动还行,降落时转速降低,飞机脚架抖得厉害。目前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旋翼头或是主轴 不在中心位点    低转速着地 跟起飞时稳定点不同

楼主:
尾桨顺滑,主轴没有上下晃动。

楼主:
晚上回家看下轴承。

网友B:
通常都是第一电推油起飞前机身有可能抖,降落收油都还稳,楼主这种情况不知跟共振有没有关系,换副重量不同的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是第一电推油起飞前机身有可能抖,降落收油都还稳,楼主这种情况不知跟共振有没有关系,换副重量不同 ...

晚上换别的品牌桨试下,关键是前3电一点震动都没有,第4电才开始震动。也换过桨不过是同意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换别的品牌桨试下,关键是前3电一点震动都没有,第4电才开始震动。也换过桨不过是同意品牌。

是的,直机稀奇古怪问题多,玩直机就是个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是第一电推油起飞前机身有可能抖,降落收油都还稳,楼主这种情况不知跟共振有没有关系,换副重量不同 ...

第一电抖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抖正常吗?

前三电没有震动,非常好。第4电30%油门震动油门升高就没问题,降落收油脚架抖得厉害,蹦起来了

网友:
450主轴细,软,如果桨夹不平,一开始感觉正常,时间久了就会甩弯,我的全新450l,原厂主轴,就是这样弯的

网友:
450的主轴软,所以前三电正常,飞着飞着主轴弯曲了,如果继续飞,弯曲的严重。450就这鸟样,过几天飞,又好了,因为主轴自己变直了。这个问题我早就发现了,连旋翼也会这样,最后变形

网友:
看看是否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电抖正常吗?

第一电有时大桨没掰直机身会在某个转速抖,转速上去了就没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桨上粘着的配平胶布掉了?

跟我想的一毛一样。。

网友:
我最近遇到楼主这种情况是因为起落架的一个螺丝掉了,估计是降落太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想的一毛一样。。

没有掉,而且我换别的大桨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