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怎么设置飞回上一个航点

楼主(2017-11-03):
用的pix飞控,地面站飞行时,比如从1航点飞到5航点,在飞到4航点时,怎么设置才能在不更改航线的前提下让飞机飞回3号航点,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没听说有这个功能

网友:
航点导航方法

如图所示。

首先选择需要导航的目标航点号,然后点击设置航点就可以了

首先选择需要导航的目标航点号,然后点击设置航点就可以了

楼主:
我有试过这个功能,我设置完之后点击执行动作,飞行器并没有飞向上一个航点,模式为Mission star,飞行模式为AUTO,是不是模式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