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12x频率扫描功能怎么用

楼主(2017-11-03):
自己试了半天,也没有变化。

楼主:
我在周围开了,9x2,ff6,频率都在12x附近,但是这个界面没有变化。

网友A:
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在哪里调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在哪里调出来的啊。

这是72的控,2.4g的没有。你的是72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这个功能,在哪里调出来的啊。

开机,在发射不发射信号菜单中,用滚轮选择右下角的菜单。

网友B:
这个是72Mhz的遥控器才有的界面吧,只有周围开了72MHZ的设备才会有反应

楼主(2017-12-10):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72Mhz的遥控器才有的界面吧,只有周围开了72MHZ的设备才会有反应

是啊,我在旁边开的都是72的。

网友(2018-04-19):
还有这高级的功能,可以防止同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