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说DJIGO设置失控返航行为默认电量30%才会返航吗

楼主(2017-11-03):
前段时间放飞机,机型精灵3S,大约380多米远时候,突然,双丟,图传,遥控信号都没。想想就这么完完了?坠落了?还好以前有看飞友的经验,不关遥控,拿着遥控寻找信号,大约5-6分钟后,接到信号,把飞机拉了回来。调出视频,发现飞机一直一个地方悬停,电量已经到40%了。这次事件发现一个大问题,失控不会返航。后来查阅,除了失控返航,还有低电量返航。这二个保险功能。第一次测试 电量80%返航,70%下降。 结果飞机只有报警,但不会返航。第二次调到50%,下降40%.还是不会返航。找到大疆客服说设置默认的30%和10%。 听起来,感觉不靠谱。有设置功能,干嘛还默认?紧紧张张返航吗?

失控返航,低电返航无效。有飞友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谨慎起见  一直没有飞太远。

网友:
对啊,失控返航,你随便设置一个数值返航还要一键返航干嘛,不失控是不会返航的,那只是个电量报警提醒你电量到了你预设的值,飞行时飞机自动计算电量和飞行时间,电量不足以返航是会提示你是否返航,你没看到飞行时间那个长条中间有个H
吗?没事多看看说明书,别老按自己的想法来

楼主:
楼上的哥们是没搞明白,首先飞机是出现失控,无返航动作,才有后面的测试,后来测试30%电量,也没有返航。因为,我不可能让自己飞机失控再来一次失控返航行为,只能测试在低电返航这一功能,最后的救命稻草

网友:
3S我都不敢飞出视线范围

网友:
楼主 你是胡搞么。app上能设置的两个电量参数都不决定返航,第一级 默认30% 只是提醒 不会有任何强制操作,

第二级是严重低电量报警,默认10% 这是飞机认为 老*子电量回不去了只够原地降落,飞机会强行降落,这也不是返航,

智能低电量返航  是飞机根据自己距离home点的距离和高度 综合算出的一个值,根据距离和高低的不同 可能是任何一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 跟你设置啥都没关系,那是飞机自己算的。假如你飞机在3km远 500m高,很可能60%电量就出发低电量报警了,如果你就在面前一百米 ,这个值可能会低到百分之十几。楼主你再这样搞不明白飞机工作原理,迟早要给测试丢了

还有 你确定丢图传 丢遥控信号(确定遥控器信号指示灯红了?app遥控器信号为0?)飞机不返航 不是你在失控行为那里错设为悬停, 就是你飞机坏了。我个人认为 楼主你的遥控压根没有失控,只是丢图像,让你误认为 遥控信号也丢失了。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