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活塞有必要换掉吗

楼主(2017-11-03):
朋友送的发动机,装上螺旋桨后根本转不动,拆开wd40喷了半瓶,放了几个小时,两膀跤力终于活动了。活塞上有锈迹,气缸壁看着光滑如镜,试着把活塞放回,感觉卡的死死的。这种情况要换吗?如果不换怎么维修?见图,盼复!

网友A:
换活塞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活塞环就可以了

三叶40没活塞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叶40没活塞环吧

没环怎么做工?靠活塞吗

网友B:
甚麼也不用換,只要可以轉動,沒有金屬互碰卡的感覺,就發動吧,燒完一箱油後就會很暢順.

网友:
5楼似乎说的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甚麼也不用換,只要可以轉動,沒有金屬互碰卡的感覺,就發動吧,燒完一箱油後就會很暢順.

问题就是转不动,很大力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环怎么做工?靠活塞吗

航模2冲发动机大多没环,照片上连活塞环沟都没有,感谢回复

网友C:
用抛光布轮,打麽下就好了。

网友:
抹些机油装回去,火头卸掉,手电钻夹轴,转两分钟就好了

网友:
必须换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抛光布轮,打麽下就好了。

先抛抛光,试试。
油嘎巴挺厚的,不好清除,别用砂纸,用布勒试试。

网友:
楼主  先加热  把环取出来  然后用2000目砂纸泡洗衣粉 打磨 就行了  一点事没有的

网友:
做钥匙扣还不错

网友:
再強調說,甚麼也不用做,拆掉火頭,嘖多點 W-40, 用電撻來起動,直至感覺到轉動較為暢順,就裝回火頭正常發到,不要做任何打磨.更不可用砂紙.如用這些方法就真的完了,因為這二沖是 ABC 設計的.

网友D:
看你缸内ABC结构的C还没有被磨损。
如果不清除活塞表面的油嘎巴,公差配合就紧了,直接用很大可能就要磨损掉C。
干的嘎巴不像湿的可以用WD-40溶解,也建议你先把活塞泡WD-40里溶解试试。
不行就只能机械方式,但砂纸有点暴力,所以说用布勒勒轻处理,本来抛光是要用皮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缸内ABC结构的C还没有被磨损。
如果不清除活塞表面的油嘎巴,公差配合就紧了,直接用很大可能就要磨损 ...

您的方法很好,我泡过后轻轻擦拭,铁锈清除后涂上薄薄一层机油,现在非常润滑了。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