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的连电脑的USB接口的针脚定义是咋样的?

楼主(2017-11-03):
手滑把K8的USB接口掰断了,现在只能自己焊接。这种梯形口USB线一般只有四根线,而接口有五根针,请教哪根线对应哪根针啊???

网友A:
再买个k8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个k8看下就知道了

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二楼正解,照葫芦画瓢

网友B:
你的mini usb 接口有五個洞四根線嗎?
第四個銲口ID不用
其他照順序接1235(5是地線)

网友:
用手机数据线

网友C:
我觉得买个蓝牙调参,什么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ini usb 接口有五個洞四根線嗎?
第四個銲口ID不用
其他照順序接1235(5是地線)

感谢!!我昨天试了下,5没有接,红线是1,依次试了另外两根2和3,还是不行,估计是焊接的时候把电路板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买个蓝牙调参,什么都解决了

我有蓝牙,感觉还是用电脑调试方便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ini usb 接口有五個洞四根線嗎?
第四個銲口ID不用
其他照順序接1235(5是地線)

接了123,没接45,我这样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蓝牙,感觉还是用电脑调试方便点啊

差不多吧,能用就行,手机可以背着满山跑,电脑就麻烦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123,没接45,我这样没错吧?

我用的k8有五個洞
都接吧

网友:
两边一般是正负

网友D:
拿万用表量下,正常情况应该都是 红白绿黑:+ T R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万用表量下,正常情况应该都是 红白绿黑:+ T R  -

搞定了,可以连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