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和14sg

楼主(2017-11-04):
本地的二手14sg和全新x9d怎么选...有点纠结,平时飞室内空心杯,p5b,像真机。有听说14sg在信号基站附近会失控,而x9d不会,本地两个飞场都有基站,如果14sg会失控就不考虑了,有用过这两个控的来说一下。

网友A:
你应该从接收机价格还有体积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从接收机价格还有体积来考虑

futaba的接收机用frsky的不也很好吗……都有mini接收机

网友B:
话说上次一位老师傅,原装的7008接收失控过这次,换了frsky的兼容接收反而一点毛病没有,我也是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上次一位老师傅,原装的7008接收失控过这次,换了frsky的兼容接收反而一点毛病没有,我也是服了

和天线摆放有关系,应该是天线没摆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天线摆放有关系,应该是天线没摆正

都说是老师傅了,这点他还是了解的,都是90度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是老师傅了,这点他还是了解的,都是90度角

额...我这里也是老飞手炸过喷子,14sg,7008...后来他换了dx20

网友:
不用纠结了!都买!

网友C:
建议x9d。便宜。功能多。14sg,18sz,我都出了,换的x9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x9d。便宜。功能多。14sg,18sz,我都出了,换的x9d。

se版本有木有必要?特别是霍尔摇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e版本有木有必要?特别是霍尔摇杆

没有必要,就买普通版的。se非常没有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se版本有木有必要?特别是霍尔摇杆

还有性能一球样。普通版的摇杆我认为手感很好。我用过14sg,18sz。x9d的手感比不上18sz。但和14sg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性能一球样。普通版的摇杆我认为手感很好。我用过14sg,18sz。x9d的手感比不上18sz。但和14sg能比。
...

OK,已经入了x9d,先用用看吧,还是有点割舍不掉futaba,以前玩车时候落下的毛病

网友(2020-01-25):
引用 楼主:
OK,已经入了x9d,先用用看吧,还是有点割舍不掉futaba,以前玩车时候落下的毛病

再买个futaba啊,这年头谁手里没几个遥控器

网友:
14成色合适可以收一个,现在二手14的价格还挺实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就买普通版的。se非常没有性价比

现在x9d出2019新款了,新人,打算玩固定翼,四轴,建议入X9D吗,听说开源系统新人可能用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