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入冲浪者fpv

楼主(2017-11-04):
冲浪者一直以来都是一台口碑非常好的机子,可休闲,可近距离FPV
我新手时第一架机子就是冲浪者,可惜当时不懂飞,首飞秒炸,现在想近距离fpv,恰巧论坛又有许多大神魔改冲浪者,借鉴大神的经验便出来这么一台冲浪者。

舵角使用的天行者的舵角跟快调,舵角稳定牢固,快调精准轻。

说下配置:飓风2216  1250kv  9060桨(使用加高电机座,刚好上9寸桨打不到机身)
好盈天行者40a
银燕12g金属舵机
熊猫600mw图传
5200毫安3s电池
切糕u2sg飞控(包子那买的一套m8n版,还在路上,上面那块小木板就是放gps用的)

舵机后置跟侧边开孔加强参考了论坛大神的方法,侧边开孔的确很方便,以后更换飞控433一取下来就好了。

冲浪者的尾部的确很软,使用2mm碳棒跟1×3mm碳片加强,保证飞行不变形。

电调外置便于散热。(顺便问一下,天行者40电调使用4s电池行吗?)

就这么多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建议尽管提。

楼主:
对了,还有副翼舵机前面加了个泡沫半圆保护舵机降落时候摩擦到舵机的可能。

网友:
电调不行,4s会烧。

网友A:
这个电调上4s就不能用be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上4s就不能用bec了

那如果我再单独用一个5v3a的ubec独立电池给飞控跟舵机供电的话,40a的那个电调该做什么变化。是要拆电调的什么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再单独用一个5v3a的ubec独立电池给飞控跟舵机供电的话,40a的那个电调该做什么变化。是要拆电调 ...

电调的杜邦插头的红线挑出来就行了,不能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杜邦插头的红线挑出来就行了,不能用电调给接收机供电

不需要拆掉电调上的某个零件对吗,拆掉就可以上4s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拆掉电调上的某个零件对吗,拆掉就可以上4s了吗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如果我使用ubec独立供电的话,使用飞控,舵机接到飞控上只需要其中一个舵机的信号线接飞控?地线需要接吗,因为独立供电不是有正负两个吗,那舵机接了信号线还需要接舵机的地线吗,如果需要如何解决?(因为独立供电的负极占用了舵机的地线)

网友B:
装机很好 加强的细节做的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很好 加强的细节做的都很好

网友C:
加了这么多设备,电池还在原来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这么多设备,电池还在原来位置吗?

在的,电池位置自己刻了一块层板贴了进去

网友A:
所有用电器要共地,舵机连接受要接地线。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接收机有空闲通道可以插ubec,然后舵机照常插接收机就行了,用接收机来分电和共地,和电调供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用电器要共地,舵机连接受要接地线。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如果接收机有空闲通道可以插ubec,然后舵机照 ...

可是舵机直接接的是飞控,飞控上并没有多余的通道啊。。

网友D:
升降和方向舵机怎么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降和方向舵机怎么和我的不一样?

改的后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舵机直接接的是飞控,飞控上并没有多余的通道啊。。

舵机连飞控也要单独供电啊,而且要共地,前面我只是举个连接收机的例子

网友:
楼主真心细致啊,我也冲浪者第一台,首飞成功,可是不会降落,撞电线杆才下来后来又改fpv,也开了侧舱门,上了u2sg,不过我加强的是平尾,不是垂尾

网友:
而且我的舵机还在原来位置,你的舱门加强真的不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