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此款飞机性能如何

楼主(2017-11-04):
如题,价格看来挺便宜的,这么大的机身epo价格空机比未来,天翼15E都要便宜不少,此飞机咋样配置比较暴力,大神指点一下,还有能不能轻松吊机,技术不咋滴

网友:
Epo相对比较重!吊不出傻名堂吧!我以前有个fms的mxs就送人了,飞飞航线还行!刚买的pp15e轻松吊,轻!简单动作无压力!「因为我不会复杂动作」

网友:
轻松吊机的意思是:不需要练习,就直接能吊机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点太天真了

网友:
这机不行的,吊机基本功还是靠模拟器,PP版15E可以考虑,4S很暴力

网友A:
有推荐EPO的,不推荐EPP的,说EPP的飞起来扭动。EPO硬实一些
感觉都差不多,自己飞天翼15E,感觉不错,除了掉漆,还飞过fms那个黄色的,感觉更倾向15E
EPO飞起来肯定要比EPP的快,摔了维修感觉都一样
想轻松吊机很简单,你去买一个直升机那个K8,就能单手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推荐EPO的,不推荐EPP的,说EPP的飞起来扭动。EPO硬实一些
感觉都差不多,自己飞天翼15E,感觉不错,除 ...

我飞过两架15E技术一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飞过两架15E技术一般

飞过15e趁早别搞epo了,pp30e绝对是练习3D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15e趁早别搞epo了,pp30e绝对是练习3D首选。

这两天双11准备搞一架4s动力的30E,怎么样?动力够用吗?是不是比15E要好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双11准备搞一架4s动力的30E,怎么样?动力够用吗?是不是比15E要好飞

4s   电装现在只有看ga800行不行     5015   760kv 那电机可以很暴力不过买不到了

网友:
说epo不行不是飞机不好,是它自身重量大,做特技比较困难。要保证推重比大点,电机电池电池都要大点,结果更重。飞特技要求飞机轻点好,谁用谁知道。

网友:
雅克54可以,主要是便宜。

网友:
30e更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双11准备搞一架4s动力的30E,怎么样?动力够用吗?是不是比15E要好飞

要比15e好很多,飞了30e再也不想飞15e。30e现在都流行6s配置,适合30e级别的双天ga800刚上市可以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   电装现在只有看ga800行不行     5015   760kv 那电机可以很暴力不过买不到了

5015电机现在有货的,不过不是以前160那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推荐EPO的,不推荐EPP的,说EPP的飞起来扭动。EPO硬实一些
感觉都差不多,自己飞天翼15E,感觉不错,除 ...

k8 能用于固定翼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过15e趁早别搞epo了,pp30e绝对是练习3D首选。

强哥  30E真的比15好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比15e好很多,飞了30e再也不想飞15e。30e现在都流行6s配置,适合30e级别的双天ga800刚上市可以关注下{: ...

6s配置是不是比4s的好飞?6s电池用多大C数的,我看6s1500的放点都在70c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6s配置是不是比4s的好飞?6s电池用多大C数的,我看6s1500的放点都在70c是不是有点高

大C数一般都是直升机用的,固定翼25C都用的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强哥  30E真的比15好很多吗?

只要你飞过30e再也不想飞15e了,飞机都是越大越好飞,曾听资深老模友说过,电动70e起步、油动50cc起步,这都是轻木机,有一定基础的人应该是这样的。练习用epp、pp机30e拆了机翼家用车都能携带比带15e还要方便,而且稳定性、抗风等级比15e不是好一般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飞过30e再也不想飞15e了,飞机都是越大越好飞,曾听资深老模友说过,电动70e起步、油动50cc起步, ...

谢谢强哥  准备换30E不再继续1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强哥  准备换30E不再继续15了

双天刚上市30e电机GA800据说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k8 能用于固定翼吗?

能啊,虽然没有固定翼模式,但是你可以选 H4模式,就是四个舵机那个,左右舵机还是副翼,尾舵机和升降都不变
要是飞飞翼的话,就是H3 模式
只要舵机运动方向对就行了,没必要非要买个固定翼用的,我这个也是直升机换下来的,凑合飞一下,飞起来没觉得跟固定翼专用的有差别
当然有的固定翼带返航之类的比不了,增稳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子说实话平常飞不错,特技的话差点事儿(舵量不够大)。还有起落架太渣了,没处理之前每次降落必定打桨,改装后稍微好点,再有飞机本身比较重,降落必须带着速度降,技术牛X的可以忽略普通降落。报下我的配置电机4260,电池6S  2200的 14*7或者15*6的桨  15*6的木桨比14*7的桨要舒服

网友:
看这机子尺寸应该介于50e-70e之间,上双天5050电机,6s  2600的电池试试。起落架一看就不行,必须加强,不知道是否能换碳的

网友(2017-12-19):
总的来说,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