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怎样降压

楼主(2017-11-04):
买个一个得伟36v电锤,DIY电池的时候选错了,应该用铁锂3.2v结果选择了三元锂3.7v。10串充满电后一个36v,一个43v差了7v电压,怕电机和调速板受不了,请问各位老师线路上添加什么元件可以降低这7v电压?
电钻空转5A电流峰值25A。
百度搜了一下,说是可以串联二极管,有老师给解答一下么?

网友:
你拆掉一节电池或者直接断开一节不用不就得了. 何必加元件降压, 何况如果电流太大还有发热问题.

网友A:
另外你3.7v锂电池充满应该42v , 43v过充了. 36v峰值25a,都900w了, 即使一定要降压, 恐怕要峰值大于25a的变压器, 还要加散热, 浪费的电力没准儿比拆掉一个电池还多..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3.7v锂电池充满应该42v , 43v过充了. 36v峰值25a,都900w了, 即使一定要降压, 恐怕要峰值大于25a的变 ...

谢谢您的解答。我本想拆掉两节,但是我怕保护板不认电池组。因为保护板是10串的。。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果断换电。因为,1,简单的串联降压,无论是串联二极管,还是稳压模块,功耗最小值都是I2v.5X5X7=175W
2,电池输出端加一个脉宽调制电路成本不说,和机器本身的调速板有冲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本想拆掉两节,但是我怕保护板不认电池组。因为保护板是10串的。。

保护板不认你买个保护板不就得了.  何必想到买其它的板子降压..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一样用。
实在怕的话,拆掉1到2S就好了。
也可以考虑用DCDC降压,但是这大电流成本不便宜

网友:
36v电锤调速开关是有一个工作电压区域的,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打开电锤查一下调速开关型号便能得知工作电压区域
如果工作电压范围在30V到42V之间,那就直接使用吧,一般20%的电压变化都能接受的

网友(2019-03-03):
是否可以拆掉一节电池

网友:
串联二极管是在搞笑么
和串联电阻一个道理
几十A电流这东西发热太大了,而且也不好用
要么电池组拆电芯,拆掉几节
要么用大功率DC-DC降压模块  1000W以上那种并且加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