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音速 1.8米大猎鹰(sonicmodell Skyhunter)首飞 二飞 三飞

楼主(2017-11-04):
前情提要:
音速 1.8米大猎鹰(sonicmodell Skyhunter)FPV装机开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1322
猎鹰机翼线缆对插暂时放弃了,做不到机械那么精确,插的时候比一个一个接线还慢,等不了着急试飞,暂时放弃了,过阵子找到合适的方案再说~

第一次出去晒太阳没飞成,忘带了固定碳杆的四个螺丝

模友的X8

其他小机机

首飞约了两个模友,猎鹰被X8骑了
没装飞控 433 图传 裸飞调整机械平衡
结果 根!本!不!用!调!(视频在最后)

前挑的云台 实测影响飞行俯仰的姿态 放大了舵面  还需要优化

二飞带了飞控433图传全套 光顾着爽了 没怎么拍照 3D打印的二轴云台 可左右上下调整视角(其实挺鸡肋)
二飞完没忍住 继续约飞 模友都没空 决定单飞
反正A控有辅助手拋 正好试一下 飞了四个起落

第一个起落图传天线角度忘了调整 平行于机翼了
433发射角度也不合适,头朝飞机方向了,结果2000米同时爆发,图传没信号,控时断时续,赶紧切返航,发现飞行状态在返航和定向之间乱跳,突然想起乐迪at9s新建的猎鹰模型,没有设置失控保护,赶紧调整设置,调整433天线,这时已经没有图传画面了,心里大大的卧槽~!!!!想着A控也自带失控返航,检查遥控设置没问题,关控祈祷ing。。。。
然后~图传信号来了,哈哈哈哈,大猎鹰乖乖回家ing太险了~大家还是要仔细仔细再仔细,不要想我一样那么猴急上      天~
因为在田地里,降落时撞到小麦垄沟,把云台撞坏了 。。。。。。
打印的厚度还得增加 韧性不如注塑件 热熔胶粘上,起飞~我去,图传天线忘了调整,还是平行的~!

降落~云台彻底报废了~然后拆拆拆,安装摄像头,再起~。。。。。。图传天线又忘了。。。WTF~

降下来,调整好 起飞~时间不多了,电也不多了
图传带的原装棒子天线,装在机翼下面,略后倾,据说这样返航的时候信号好,飞了2800米,没时间了 图传某个角度开始有雪花,返航~
下次带着三(四?记不清了)叶草 继续拉距图传、乐迪控~
手机不知道怎么发视频啊~等我开电脑~

网友:
顶顶~我顶~~下次拍显示屏的时候记得把经纬度打码

网友A:
摄像头放机头上面吧,要不降落碰到东西就完蛋了

网友B:
舵机云台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云台好评

降落的时候撞田垄上面 废掉了

网友C:
无飞控,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落的时候撞田垄上面 废掉了

吊装改正装就不会在撞上了

网友D:
图传天线又忘了

网友E:
牛掰!好多机子!

楼主:
大猎鹰太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放机头上面吧,要不降落碰到东西就完蛋了

入了Q6 直接装机头上面了 飞起来发现摄像头转向什么的 用处不是很大 降落的时候已经都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飞控,好评!

后面单飞手抛是有飞控的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又忘了

脑子不行 急着上 总是忘 哈哈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掰!好多机子!

几个模友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