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一下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7-11-05):
UNA9
充电器
昨天晚上充电忘记了,今天早起看
电池
就显示0.6v电压了,电池是满电的插上也显示0.6v了。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大神吗?帮小弟解决一下,如果不行我就只能找售后了

网友A:
充电器坏了

网友A:
我朋友有个好像是第五组,也是显0.6

网友B:
电压表测一下 电压正常肯定是充电问题

网友C:
先找到问题节点,是电池坏,还是充电器坏。简单办法代换法,换个电池插充电器,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