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计算多轴无人机的电器配置

楼主(2017-11-05):
比如设计一个可载重100kg的四轴无人机,需要适配什么规格的电机电调和叶片?有什么公式能简单计算出来么?

网友A:
100KG太少,论坛高手没有1000KG都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KG太少,论坛高手没有1000KG都不解答

网友(2017-12-16):
对啊,对于这个问题相信有很多的新手不明白的,知道的前辈风险一下吧。

网友B:
首先你需要这几个电机加起来的最大拉力有200公斤,用6个tmotor U15电机的话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拉力,配40英寸桨。轴距会有点大

网友:
https://www.ecalc.ch/xcoptercalc.php?ecalc&lang=cn
送你个神器
网页打开很慢 耐心等

网友:
emmmm。你可以按照五分之二动力配置来计算,100公斤,占飞机最大起飞重量的五分之二,也可以五分之三,按照五分之二来算,最大起飞重量应该是250kg,四轴的话,每个电机就应该达到62.5kg,根据这个去找电机呗。但是现在这么大力的电机,只有定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需要这几个电机加起来的最大拉力有200公斤,用6个tmotor U15电机的话差不多能达到这个拉力,配40英寸 ...

u15最大20kg吧,八轴都难达到他这个要求,

网友:
每个电机按照百分之五十油门算拉力。用四轴单个电机差不多要25kg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15最大20kg吧,八轴都难达到他这个要求,

你哪里看到U15 20公斤拉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哪里看到U15 20公斤拉力的

外国网站,u15最高支持24s锂电,40寸左右桨,拉力远超20,就是米多点,要700多美刀,费点电而已,并非不能达到!

网友:
http://www.flyeval.com/recalc.html  这个网站可以计算,但是没那么大的拉力

网友:
厉害了  哥们   100KG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比如,求计算方法或软件

网友(2018-03-14):
第一部当然是选电机,然后根据电机搭配螺旋桨,再然后就考虑电池供电问题,机架整体强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