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捷力胖子布局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7-11-05):
请教各位前辈,关于胖子布局问题,主要是电调 和图传,改如何安放比较合理?
还有就是电池大家都是用公母带固定,还是怎么固定?

画的不好,大家凑合看

画的不好,大家凑合看

网友:
楼主图画得好,一柱擎天

网友A:
图传最前面,433最后面,电调与gps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最前面,433最后面,电调与gps中间

电调的发热怎么处理

网友B:
楼主好流 氓,还有小鸡鸡。

电调外置到机腹,图传放机头或者翅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流 氓,还有小鸡鸡。

电调外置到机腹,图传放机头或者翅膀

哪里小鸡鸡,画工不好,将就看看~哈哈~外置机腹部,那是不是要切机腹了?

网友C:
这图很黄很暴力,原谅我猥琐的笑出了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小鸡鸡,画工不好,将就看看~哈哈~外置机腹部,那是不是要切机腹了?

不用切,放到后起落架安装台后边,贴着机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切,放到后起落架安装台后边,贴着机腹就行了

那走线就要打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很黄很暴力,原谅我猥琐的笑出了声

幸好我还画了个起落架

网友:
图传天线和433天线挨着??这样不行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的发热怎么处理

电调外置

网友:
楼主淫才!机头画的太传神

网友:
我是看到图才进来的

楼主(2018-05-07):
能不能不看图给点好建议

网友:
楼上建议都不错啊
图传天线不要往下

网友D(2019-04-30):
大神好几年没发新帖子了,小胖飞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好几年没发新帖子了,小胖飞的怎么样了?

小胖子卖掉了,现在弄了个大胖,和双子胖(双子星机身+大胖子机翼+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