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池的老哥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7-11-05):
坏了一片电芯,有什么补救办法吗?飞500s用

网友A:
拆成5s还能航线。

不然就返厂吧

网友B:
开裂了,没救了,拆掉坏的,小电流平衡到3.85V,保存好,下次有同规格的坏可以拼成一块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5s还能航线。

不然就返厂吧

也不知道返厂划不划算,拆成5s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裂了,没救了,拆掉坏的,小电流平衡到3.85V,保存好,下次有同规格的坏可以拼成一块好的。

是个好办法

网友C:
赶紧拆. 拆前有条件最好把其它几个好电芯放电. 留着坏的那个不要动. 减小**威力.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拆. 拆前有条件最好把其它几个好电芯放电. 留着坏的那个不要动. 减小**威力. .. .

已拆……

网友:
火暴 火乍 也算禁语了? 这坛子里面哪天没人要说到电池 火暴 火乍 的??  自己拼电芯没有条件测内阻, 质量好没事儿, 质量不齐容易鼓包.

网友D:
找同容量的替换单片电芯就可以了。没有可以找略大一点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同容量的替换单片电芯就可以了。没有可以找略大一点的也可以

好,我试试

网友E:
换电芯,卸坏换新都要小心翼翼的防止短路,碰极,淌焊锡。操作时电池头下在高处固定好,养汉!吸锡器侍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芯,卸坏换新都要小心翼翼的防止短路,碰极,淌焊锡。操作时电池头下在高处固定好,养汉!吸锡器侍候着 ...

好难啊

网友:
返厂补差价换芯

网友:
应该返厂好些!

网友:
返厂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