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XSR接飞控F4没有回传

楼主(2017-11-05):
R-XSR接飞控F4没有回传,接收已接反相,调参已设定回传及端口,为何遥控还没有回传,遥控里面只有4个数据是接收的,没有飞控数传。

网友:
smartport 也要反向

网友:
你最后是怎么弄到的传感器信号

网友(2018-01-02):
请问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多数是没有开启“回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没有开启“回传”功能。

这步骤是肯定开了,现在的问题是开启后只显示两组数据,接收机已经是最新后一版固件,S.port正相和反相信号都有接过,可都一样状况。
之前在xsr接收机上发现过,后接反相信号后解决,可这r-xsr就是不行。
U3和U6口都换过,也一样。
飞控是F4,固件是最后一版。

网友:
难道SBUS和S.Port都要接反相端口?

网友B:
对,先要按照上图,从Uninverted smartport处引线,接入飞控的uart1,如果接uart6,要跳过飞控的反相器,原则就是直接接入uart口,因为smart port的信号是双向的,飞控上的单向反相器反而坏事。

网友C(2018-02-23):
引用 网友B:
对,先要按照上图,从Uninverted smartport处引线,接入飞控的uart1,如果接uart6,要跳过飞控的反相器,原 ...

uart1接接收机的话,是不是一起接smartpor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art1接接收机的话,是不是一起接smartport?

你理解错了。 接收机还是接在UART3上, 只是这个特殊引出的“SmartPort非”信号, 接入UART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接收机还是接在UART3上, 只是这个特殊引出的“SmartPort非”信号, 接入UART1。

哦,我接收机现在在uart1上面接的,SmartPort接在6,回传电压还算是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我接收机现在在uart1上面接的,SmartPort接在6,回传电压还算是不正确

上面提到的方案,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飞控的。你的飞控该怎样接,要看是F3还是F4,SBUS一定要接飞控指定的SBUS端口。如果是F4的话, 按图引出“SmartPort非”接没有反相器的UART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提到的方案,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飞控的。你的飞控该怎样接,要看是F3还是F4,SBUS一定要接飞控指定的 ...

我知道,dysf4 pro,我就是按图上接的,接收机是x4rs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dysf4 pro,我就是按图上接的,接收机是x4rsb

那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不行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你接了RX6了吧? 要接TX6。 还有记得要开telemetr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接了RX6了吧? 要接TX6。 还有记得要开telemetry。

出来了,谢谢大神指点